给家里太阳能板加装开关

楼主(2025-02-25):
家里后院装了太阳能灯,太阳能板和灯是分开装的,如果。想给太阳能灯装一个开关,可以手动控制开关。本来想直接直接装在电池上,后来想了想,如果装在电池上白天就没法充电。搜了搜视频,也是看不明白。下面是太阳能灯板和控制板。大佬们,这个该怎么做呢

楼主:
白色的线是太阳能板充电线中间断了,临时接了手机数据线

网友:
自动不好吗?

网友:
这都是很简单的事情啊,你那个开关要安装在电池到LED灯珠的供电回路上;太阳能板连接控制板,再连接电池,这些都不要改动,免得充不了电;这电路简单,你会成功的。

网友A:
要控制灯的话就把LED+或LED-断开接上开关即可,不影响充电。

网友:
在接到灯珠板的线上装上开关即可。

网友B:
自动控制的太阳能灯,是根据环境亮度控制灯开灯灭的,有些太阳光照不好的地区,自动控制的灯后半夜就不亮了。
如果加上开关,可以随时控制灯的开和关,就不至于想用灯的时候灯不亮了。
方法:断开LED+的引出线,接手动开关,开关的另一端接原LED+的引出线即可。

网友:
U2把灯串控制脚割板断开接开关呗

楼主(2025-04-15):
引用 网友A:
要控制灯的话就把LED+或LED-断开接上开关即可,不影响充电。

一共有三个灯板,led+和led-是控制另外两个灯板的,这个灯板既是控制器也是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动控制的太阳能灯,是根据环境亮度控制灯开灯灭的,有些太阳光照不好的地区,自动控制的灯后半夜就不亮了 ...

led+的引线控制另外两个灯板,这个既是主板又是灯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