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 LG 电视机的遥控器

楼主(2025-02-25):
拆 LG 电视机的遥控器,结构很简单。

网友:
这个时间有点老了,,,

网友:
碳膜印刷的电路板

网友:
原装摇控器,正版的!山上的就是一坨牛屎。没有滤波电容,没有晶振。

网友:
最讨厌这种在电路板用导电橡胶的做法,等橡胶老化以后都没法修。

网友A:
是LG webos系统电视用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LG webos系统电视用的吗

webos机器没有中文吧

网友:
感觉是个公模遥控器,贴牌LG电视用的吧

网友:
还是硬芯很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LG webos系统电视用的吗

很老的LG液晶电视机。

网友:
这遥控器的年数不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