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屏蔽指定用户帖子的油猴脚本,有需要的吗?

楼主(2025-02-25):
最近某版块被广告霸屏,看帖子都很困难了:

开启屏蔽脚本后的效果,需要屏蔽的名单可以自行在脚本里添加:

如果不想显示被屏蔽的内容,可以将这一句里面的true改成false :  var displaymessage = true; //如不需要显示屏蔽提示 请将"true"改为"false"
改false后的效果:

油猴脚本如下,需要浏览器安装油猴插件:
// ==UserScript==
// @name                    mydigit 屏蔽指定用户帖子(Discuz论坛通用)
// @namespace           Violentmonkey Scripts
// @author
// @description           屏蔽与相应用户有关的所有内容,来源于网络(Discuz 论坛通用!)
// @include                 http*://*mydigit.cn/*
// @grant                    none
// @version                1.0
// ==/UserScript==

var ID = new Array("勇气大爆发","理想期望","呆去无所谓","花海草原地","微笑糖果心","沐风123","可乐猫儿","欣喜相容","改变的心情","夏日荷花","有些是厚","喜旺田野","无心不插柳","既往不记","无忧了却","可爱心无敌","潜水丽值");    //用户名屏蔽列表  备注: 如需屏蔽多人   按照 "用户名1","用户名2" 格式
var FID = new Array("机顶盒/智能电视","数码前沿");    //版块屏蔽列表(导读页面)
var displaymessage = false;                  //如不需要显示屏蔽提示   请将"true"改为"false"
var displaymessage2 = false;                  //如不需要显示屏蔽版块提示   请将"true"改为"false"
for (var x in ID) {
        thread = document.evaluate('//table/tbody[tr[1]/td[2]//cite/a[text()="' + ID[x] + '"]]', document, null, XPathResult.UNORDERED_NODE_SNAPSHOT_TYPE, null);
        if (thread.snapshotLength) {
                for (var i = 0; i < thread.snapshotLength; i++) {
                     if(displaymessage) {
                             thread.snapshotItem(i).innerHTML = "<tr><td class='icn'><img src='static/image/common/folder_common.gif' /></a></td><th class='common'><b>已屏蔽主题 " + "<font color=grey></th><td class='by'><cite><font color=grey>" + ID[x] + "</font></cite></td><td class='num'></td><td class='by'></td></tr>";
                         }
                         else {
                                 thread.snapshotItem(i).innerHTML = "";
                     }
                }
        }
        guide = document.evaluate('//table/tbody[tr[1]/td[3]//cite/a[text()="' + ID[x] + '"]]', document, null, XPathResult.UNORDERED_NODE_SNAPSHOT_TYPE, null);
        if (guide.snapshotLength) {
                for (var i = 0; i < guide.snapshotLength; i++) {
                     if(displaymessage) {
                             guide.snapshotItem(i).innerHTML = "<tr><td class='icn'><img src='static/image/common/folder_common.gif' /></a></td><th class='common'><b>已屏蔽主题 " + "<font color=grey></th><td class='by'><cite><font color=grey>" + ID[x] + "</font></cite></td><td class='num'></td><td class='by'></td></tr>";
                         }
                         else {
                                 guide.snapshotItem(i).innerHTML = "";
                     }
                }
        }
        post = document.evaluate('//table/tbody[tr[1]/td[1]//a[text()="' + ID[x] + '"]]', document, null, XPathResult.UNORDERED_NODE_SNAPSHOT_TYPE, null);
        if (post.snapshotLength) {
                for (var i = 0, c = ""; i < post.snapshotLength; i++) {
                        c = post.snapshotItem(i).firstChild.childNodes[3].textContent.replace(/\s*/g, "").slice(0, 3);
                        c = (Number(c) > 99) ? c + "#" : c;
                        if(displaymessage) {
                             post.snapshotItem(i).innerHTML = "<center>已屏蔽" + " <font color=grey>" + ID[x] + "</font></center>";
                         }
                         else {
                                 post.snapshotItem(i).innerHTML = "";
                     }
                }
        }
         quote = document.evaluate('//blockquote[font/a/font[contains(text(),"' + ID[x] + '")]]', document, null, XPathResult.UNORDERED_NODE_SNAPSHOT_TYPE, null);
     if (quote.snapshotLength) {
        for (var i = 0; i < quote.snapshotLength; i++) {
                         if(displaymessage) {
                             quote.snapshotItem(i).innerHTML = '已屏蔽引用 <font color=grey>' + ID[x] + '</font>的言论';
                         }
                         else {
                                 quote.snapshotItem(i).innerHTML = '
';
                     }
                }
        }
         title = document.evaluate('//table/tbody[tr[1]/th[1]//a[contains(text(),"' + ID[x] + '")]]', document, null, XPathResult.UNORDERED_NODE_SNAPSHOT_TYPE, null);
                        if (title.snapshotLength) {
                                for (var i = 0, c = ""; i < title.snapshotLength; i++) {
                                        title.snapshotItem(i).innerHTML = "";
                                }
                        }
}

for (var x in FID) {
    guide = document.evaluate('//table/tbody[tr[1]/td[2]//a[text()="' + FID[x] + '"]]', document, null, XPathResult.UNORDERED_NODE_SNAPSHOT_TYPE, null);
        if (guide.snapshotLength) {
                for (var i = 0; i < guide.snapshotLength; i++) {
                     if(displaymessage2) {
                             guide.snapshotItem(i).innerHTML = "<tr><td class='icn'><img src='static/image/common/folder_common.gif' /></a></td><th class='common'><b>已屏蔽版块 " + "<font color=grey></th><td class='by'><cite><font color=grey>" + FID[x] + "</font></cite></td><td class='num'></td><td class='by'></td></tr>";
                         }
                         else {
                                 guide.snapshotItem(i).innerHTML = "";
                     }
                }
        }
}

楼主:
代码里已改为默认不显示被屏蔽的内容

网友:
咋不用ABP或者UB?

二○二五年二月二十五日

楼主:
不会呀,这个脚本还是以前其他坛友搞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呀,这个脚本还是以前其他坛友搞的

不,你可以的...

二○二五年二月二十五日

网友:
这么牛!赶紧把油猴搞起来

网友:
在chatgpt的帮助下已经用上了,太牛了,步骤备忘一下:
1,edge浏览器,→扩展程序,搜:篡改猴;安装;
2,浏览器的图标栏目上,扩展程序,锁定篡改猴;
3,点击篡改猴图标,添加新脚本,复制,粘贴,文件→保存;启用;
4,在mydigit界面上,刷新,看到干净的界面了。

网友:
给不会用油猴/篡改猴插件的同学写个简单的指南

以Chorme浏览器为例

1、搜索引擎搜索油猴或者篡改猴的插件,下载回来

2、把下载回来的压缩包里的crx文件释放到磁盘某个文件夹里

3、打开Chrom浏览器-设置-扩展程序,把crx文件拖放到扩展程序页面,然后允许插件运行

4、在浏览器扩展程序栏允许油猴/篡改猴显示

5、点击扩展程序栏的油猴/篡改猴,添加新脚本

6、复制楼主的脚本代码,粘贴到油猴/篡改猴脚本编辑器里

7、脚本编辑器-文件-保存,保存脚本

8、打开论坛的版面(楼主设定的是"机顶盒/智能电视","数码前沿"这几个版面),就能看到屏蔽的效果了

网友:
按顶楼猪猪的脚本添加就好了

网友:
还好屏蔽名单没有我

网友:
已成功屏蔽用户“猪小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楼主的脚本增加一个版面,方便按照最新发表的版面来进行屏蔽(var FID行增加了“最新发表”版)

你理解错了,那个版块屏蔽功能是屏蔽导读页面(例如最新发表)里特定版块的,所以“最新发表”不用添加,加了也没用,因为它不是一个版块,比如你不想在“最新发表”里看到“数码值得买”版块的帖子,那么就把“数码值得买”添加到版块屏蔽列表里就好了,那个列表只对导读页面有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理解错了,那个版块屏蔽功能是屏蔽导读页面(例如最新发表)里特定版块的,所以“最新发表”不用添加, ...

猪猪说的了解了

网友:
高手呀,论坛氛围组,你屏蔽了,小编要扣工资的

网友:
在数码之家的坛友非常需要。

网友:
屏蔽不完,每天都有新冒出来的

网友B:
没嘛用,天天都有冒头的

水贴赚MB可以理解,就是有些人吃相太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嘛用,天天都有冒头的

水贴赚MB可以理解,就是有些人吃相太难看

那些广告软文帖子每一个都是睦版审核通过后才会发上来的,睦版不管说明已经收了好处费了,你的意思是睦版。。。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些广告软文帖子每一个都是睦版审核通过后才会发上来的,睦版不管说明已经收了好处费了,你的意思是睦版 ...

哪跟哪啊

特定板块发软文,是论坛允许的。你这是要给家睦找活干

我说的是那些发帖就一句话的,比如:想买笔记本,求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