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SD信达自锁螺丝刀手柄,6.35通用批头性价比高

楼主(2025-02-25):
大小合适,手感不错,我喜欢这种硬塑料手柄,质感一般,胜在性价比高,只要18元左右。

夹头内部两颗自锁钢珠,内部弹簧用于弹出批头

商家介绍图片:

ANKU安酷有一款螺丝刀也差不多:

弹出比较有力,批头一不小心就射出去了,有点危险哈,视频:

批头有一定的晃动,另外在上螺丝时会有一个伸缩行程,影响整体手感,对于强迫症来说是不能接受的,视频:

使用率高的话还是不建议买这种结构,因为使用螺丝刀时按压的力是很大的,就靠两颗钢珠承受,时间久了容易“滑牙”造成批头卡住拔不出来(我之前碰到过类似情况,夹头外环强度不够 钢珠卡不住)。另外强迫症患者也不建议,就算增加到三颗钢珠也无法避免批头晃动,因为钢珠是卡在批头凹槽处的,实际还是靠内六角孔的精度,决定了无法避免。

网友:
只要18,简直壕无人性...

二○二五年二月二十五日

网友:
这是我改的螺丝刀手柄,这种批头接杆里面是三颗钢珠,批头装上去横向和纵向的间隙非常小,还是快插,缺点是有一点点重。

网友:
同样造型的手柄还有个品牌 安酷,发货地山西忻州,话说我以前怎么不知道老家有做五金工具的

网友:
只有偶尔用的异形批头我用换头手柄
常用十字一字我是用六件套固定手柄螺丝刀

网友:
谢谢分享,看着做工还可以;我不喜欢这种硬塑料的手柄,长期使用会导致手疼,最好是那种橡胶的,摸着很软,但是有一定强度;或者手柄上包了软橡胶的那种,用起来感觉舒服。大家认同吗?

网友:
现在一般都用电动的螺丝刀,手动的用的少。

网友:
我也买了一个浦派的9元多。。。。

网友:
手柄太滑了不好用。

网友:
这个pdd有个类似的只要5元。18买那个全金属带省力杆孔的更好

网友:
拼夕夕上我见过,没下单

网友:
拼多多上5元的就是这种:5.88元一个,有时候有券和优惠啥的,只售2.88元,我已经整了8个了。柄部包胶且有颗粒,有加力孔,插单端批头的,插入锁紧很省力,各向间隙很小,这价位做到这种水平真的不错了。

网友:
只要18?18已经能买两把带棘轮的了

这把放在单位用的手柄才3块钱,因为单位键盘托盘螺丝总松,空间小所以买了短把的,自带一个粗糙的双头杆,实际我主要用这种披头也能完美夹住

网友:
使用中快拆头都会晃动,不晃的就卡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