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搓一个炬为300W放电仪外壳

楼主(2025-02-25):
自己制作锂电池,免不了要用上放电仪,趁着这段时间不忙,手搓一个放电仪箱子,网购了一堆配件,全到货后开工,先将集成在主板上的显示屏拆下,然后将排线焊下,延长排线计划将显示屏固定在面板上,外挂一个旋转编码器,这样便于查看和调整参数,接着就是按照元器件的尺寸开孔了,正好朋友那边有桌面雕刻机,将图纸画好后给他帮忙开的孔,(PS:就这个开孔省了一大部分时间),接下来就是按照图纸接线就可以了,然后就是调试了,

第一次制作,感觉还有很多改善的空间,欢迎大家给出改善意见。

楼主:
前面板XT90插头4芯的有做了两个开尔文夹,方便夹取电池极耳放电,25A放电目前冬天温度能压制在55°,夏天温度不知道能不能压制住。

网友:
三弟打印?

楼主:
成品箱子,自己改装的

网友A:
这样确实好看多了。不知炬为怎么只卖裸机。

网友B:
也觉得他家的屏幕位置很尴尬,弄成排线或者插座都还好改,这种设计动手能力不强的话只能裸机

网友C:
做的挺漂亮应该把手机插口开孔放到壳子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确实好看多了。不知炬为怎么只卖裸机。

其实一样的,如果他做了箱子,估计价格也会贵了很多,不过有个箱子对于消费者来说确实方便了,也安全了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觉得他家的屏幕位置很尴尬,弄成排线或者插座都还好改,这种设计动手能力不强的话只能裸机 ...

其他线路改造还好,只是拆屏幕和排线时要注意一下,容易损坏屏幕,装个盒子使用起来还是方便一些,毕竟裸露的板卡,容易误碰而短路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不错,值得学习。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的挺漂亮应该把手机插口开孔放到壳子里面

这个测试适配器的插头是炬为赠送的配件,它后面四个接线端子可以松掉螺丝拿下那个插头部分,然后就变成四个接线端子,这样可以直接接线测试,也相当于多了一组柔性接口,

网友E:
楼主动手能力强啊,显示屏的孔开得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动手能力强啊,显示屏的孔开得很好

不是手工开的,是朋友的雕刻机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