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更换热水器角阀标准版换成加长版

楼主(2025-02-25):
家里的燃气热水器角阀漏水。

拆下来的角阀发现是加了转接头的,为了更方便安装和拆卸我买了个加长版的角阀安装上去。

安装螺口入墙挺深的。

换成不锈钢材质的角阀美观很多。

网友A:
原来的应该是球阀,流量大,用久了容易漏。

网友B:
拆下来的角阀发绿,应该是铜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的应该是球阀,流量大,用久了容易漏。

是的,五金店的老板说原来的是全通角阀如果经常开关容易漏水,更换的是半通角阀流量会少些不过我安装好后测试了热水器还是和之前一样能正常使用。

网友C:
用陶瓷芯会比较耐用一些,尽可能用大品牌的货。
如果是北方,最好用铜材,不要用不锈钢,铜材延展性好,不锈钢容易被冻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下来的角阀发绿,应该是铜的了。

我刮了一下发现是铜材质的,可惜这种球体阀芯更换不了也只能丢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陶瓷芯会比较耐用一些,尽可能用大品牌的货。
如果是北方,最好用铜材,不要用不锈钢,铜材延展性好,不 ...

铜材质的当然是最好了就是价格也更高,之前拆了一个不锈钢阀芯结果断裂导致不能正常拆卸,而以前拆了很多铜材质的阀芯都很容易拆下来。

网友D:
原装的铜的不错

网友E:
角阀还能完整拆下来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装的铜的不错

现在我基本都是买不锈钢材质的还算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角阀还能完整拆下来不错了

这种铜材质的角阀一般不会断裂的。

网友F:
这种球阀很容易坏

网友G:
原来的球阀好,热水器不要经常开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球阀很容易坏

质量好的球阀如果打开就一直不关闭也可以用很长时间,要是经常开关就很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G:
原来的球阀好,热水器不要经常开关吧。

一般热水器是靠接花洒的冷热水龙头开关的,角阀是一直打开不需要关闭的。

网友:
最近刚换过一个全铜阀.挺好的.再买一个换.我喜欢不锈钢的

网友:
原来的水流量更大。

网友H:
引用 楼主:
铜材质的当然是最好了就是价格也更高,之前拆了一个不锈钢阀芯结果断裂导致不能正常拆卸,而以前拆了很多 ...

其实不必纠结的,因为阀芯也不耐冻,如果冻了陶瓷阀芯底部的补偿硅胶垫也会被穿刺漏水,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质量好的球阀如果打开就一直不关闭也可以用很长时间,要是经常开关就很容易坏。 ...

一体立轴的就好一些,主要是阀球锈蚀或结垢导致转动力矩加大,切入的立轴销被切了,导致轴杆转动阀球不动的损坏。。

这类的损坏其实闸板阀也有,立杆动下面的闸板不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其实不必纠结的,因为阀芯也不耐冻,如果冻了陶瓷阀芯底部的补偿硅胶垫也会被穿刺漏水,一样的。 ...

我住在南方不需要考虑防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