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烧电充电宝更换充电线

楼主(2025-02-25):
烧电充电宝更换充电线

苹果线坏了,找个线更换,备用

线坏、

找的线

更换测试

网友:
开壳子麻烦啊。

网友A:
这样充电宝的充电线时间长了容易折断

网友:
可以换更软的

网友:
还不错,修好了!

网友:
苹果线就是易坏,

网友:
无损拆开外壳基本不可能

网友:
开壳子确实麻烦

网友:
开壳比较麻烦

网友:
充电线时间长了容易折断

网友B:
比较难无损,上次我那个冒烟的直接往地上摔开的,哈哈

楼主:
锤子2下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充电宝的充电线时间长了容易折断

是线短。拉来拉去容易断

楼主:
手上没有合适线,这个是共享充电器,剩的,反正是备用,能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较难无损,上次我那个冒烟的直接往地上摔开的,哈哈

锤子2下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能快充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线短。拉来拉去容易断

曾经改过怪兽的共享充电宝,加了块电芯,自带的充电线材质是环保硅胶吧,容易老化粉化。。。改天改成USB A输出算了,反正也不是带到公共交通工具用,顺便拍拍照片

网友:
换好点的线

网友:
有的是1转3USB插在充电宝上,看起来像一体的

网友:
共享充电宝都比较结实,开壳费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