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解德生收音机PL-330(2020年版)

楼主(2025-02-25):
说是第一版吧,还有一个竖版的数调款比他还老。前一个PL-330德生收音机PL-330,拆机 - 拆机乐园 数码之家所以他顶不起第一版的头衔。
这个充电口还不是C口,是micro-usb 口,存储的电台还是650
兄弟机型德生最新款收音机PL-320拆解 - 拆机乐园 数码之家

前面

背面

开后盖

去前盖

这张图清晰可见这机器使用的是假BL-5C充电电池和假的诺基亚充电系统(证据就是两根线直接电池没有任何保护措施和测量系统,个人估计就是电压关断了)

DSP板和显示板一体,和PL-320的布局一摸一样的,甚至元件都几乎雷同。

这次,拆机的原因是要换"KDS4E"晶振.不能白拆机呀。

换好后,把屏蔽罩装起来。

我知道大家最想看啥,也读懂流量密码,核心的图片一定要最后一张发呀,第一张发的话后面人都跑光了。
不就是看机芯里是不是SI4735芯片嘛?

3560型号正是si4735的微缩封装。

感谢围观。

网友A:
德生也用BL-5C啊,难怪这电池在市时间这么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德生也用BL-5C啊,难怪这电池在市时间这么长

使用了先进的充电锂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德生也用BL-5C啊,难怪这电池在市时间这么长

我觉得主要原因是这BL-5C山寨后价钱非常经济,体积又小,非常适合国情。

网友:
同款330,旋钮的手感和扬声器确实一般,整体使用还可以吧

网友:
多多上的BL5C标的是核动力电池的容量…

网友:
一眼直观,收台灵敏。

网友:
外观内部都很养眼,不错的JJ

网友:
电池和老手机电池差不多

网友:
这货当年,是我的梦中情机。

网友:
这做工看着还不错

网友:
用户名总捅。

网友B:
你换石英晶体振荡器多此一举吧?因岀厂时一般都调校配置匹配好负载电容并且调校好标准温度状况下的频率32768Hz,除非你有感应式频率计去校,不过这再好的石英晶体振荡器对温度还是很敏感的,建议你不如直接更换带温度补偿的使用rx8025t芯片代替,可参考我的有关贴子与补充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amp;fromuid=2919663

网友C:
2020,德生还在啊?!

网友D:
这个圆形的内置电池能用多久?会漏液吗?
一直还想收个PL-380,但想想估计也是吃灰,担心这个内置电池漏液。

网友:
BL-5C好多蓝牙音箱用这个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换石英晶体振荡器多此一举吧?因岀厂时一般都调校配置匹配好负载电容并且调校好标准温度状况下的频率3276 ...

触使我更换晶振的,是这张eton elite satellit hd 拆机照片。图中的使用的晶振明显级别更高。
至于为何这类DSP收音机使用的是32.768K我真是一头雾水的。难道是用时钟频率来生成接收频率?如果单纯的用来走时而已,那就是空欢喜一场了。肯定和Gundig Satellit 800相锁环使用的恒温晶振不是同样用法。
只能用更好的器件去代替,这个普通器件了,模仿对象就是eton elite satellit hd 毕竟那个机器比我的高级,是我模仿的对象。至于使用rx8025t芯片,我没见过那个收音机实施。确实我这个小机器的屏蔽盖里也容不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20,德生还在啊?!

第三张图片,开后盖的电路板左上角上就有日期呀,2020,3,6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圆形的内置电池能用多久?会漏液吗?
一直还想收个PL-380,但想想估计也是吃灰,担心这个内置电池漏液 ...

这个估计是个电容,不是电池,卸下电池还能坚持走时几分钟,我个人估计就5分钟以内吧。
(期间不能碰按钮,开关机,点灯,旋钮等)碰了怎么办呢?碰了机器不会坏,就是时间要重新调整,真是个死穴。非常无语的看似强悍的“表面光”器件。因为我们用过佳能,索尼,这类机器,只要有这个“储能”器件,就算半年,甚至两年,再次开机,时间,日期依然正确的,误差几分钟可能有,使用非常方便。
德生的这个”金电池“你就当它用来诓老外就行了,没实际用处。我这个没见漏液。

网友:
BL5C真是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