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i5 3470搭配H61 与 i3 4130搭配 H81 选哪组

楼主(2025-02-25):
请教高手,选哪组好?不是要买新的,而是手里有这么两个组组合,必须丢弃一组,留下一组,留哪一组好呢,说说理由,谢谢!

网友A:
哪个卖得贵就卖哪个

网友:
H81至少是SATA3和USB3.0,当然选四代平台啊,三代那个如果是B75就留B75,问题是H61那主板还是弱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个卖得贵就卖哪个

我觉得有道理,毕竟总是要丢的...

二○二五年二月二十五日

网友:
这俩cpu接口都不一样了,其它升级的地方也不少

网友:
半斤对八两  办公都够用

网友:
i3肯定性能太差不够用

网友B:
留下i5 吧,性能好那么一点点

网友:
论CPU的性能的话,这个i5碾压那个i3。

网友:
论性能,留H61,论扩展性(SATA3\USB 3.0),留H81。
如果是我,把i5这套卖掉,给H81升级E3V3。

网友:
明显I5更有价值。首先,cpu方面四核I5 3470秒杀双核I3 4130;其次,H61虽然是低端芯片组,但它依然可以支持I5 3470的PCIe通道工作在3.0模式下,对于使用主板显卡插槽的独立显卡以及转接卡转接的nvme固态硬盘都有重要意义,速度比普通的PCIE 2.0快将近一倍,而H81虽然支持USB3.0和SATA 3.0,但它只能支持I3 4130的PCIe通道工作在2.0模式下,极大的限制了主板显卡插槽的速度

网友:
H81容易坏,扔它

网友C:
哈哈,我家里的台式机是i5-6500,win10LTSC系统,宿舍的是i3-2100,win11LTSC系统,都是机械硬盘,都是8G内存(i5用的是DDR4 i3用的是DDR3),从跑分上i5比I3高不少,但是从日常使用体验上,感觉不到有什么差别,甚至开机时间i3的这台电脑比i5的那一台都快,不过还是建议能用I5就用i5吧。别人都是从理论分析,我这可是实际体验

网友:
非高手,搭车学习。好像一般都觉得I5组合要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留下i5 吧,性能好那么一点点

单说CPU可能I5好,综合呢,3代4代,H61 81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我家里的台式机是i5-6500,win10LTSC系统,宿舍的是i3-2100,win11LTSC系统,都是机械硬盘,都是8G内 ...

你的I5是6代的呀,我这个可是3代的

网友:
2025年了,这两个配置肯定选i5 3470+H61。
如果退回8年前,这两个配置你还有要纠结一下,i5的CPU强很多,但是主板是sata2.0的 大部分连USB3.0都没得,i3的虽然CPU弱,但是主板多sata3.0。

但是现在是2025年,这两套配置你拿来干嘛?不就是日常办公轻运用,不管是sata2.0还是3.0,你都是上一个入门级的sata SSD,对于入门级sata SSD,你用的出sata2.0和sata3.0的区别啊?我职业电脑维修,装机无数,很确定是给你说,实际使用你根本用不出来,而且即便你上一个性能超好的sata SSD,就i3 4130那性能也是拉SSD后腿的分,你别小看CPU对SSD的性能影响哦,i3 4130  2c4t  3.4G  TDP=54W 要核心数没得核心,要主频没得主频,好多做NAS的都是买4130T,图功耗低,不带T的4130反而还不如4130T 2c4t 2.9G TDP=35W,我搜了下价格4130T ¥28  , 4130¥16为啥?不就是因为4130要性能没性能,要低功耗没低功耗。

而且我很确定的给你说,i3 4130拿到现在,即便是办公,都是二卡二卡的,开央视音影一定卡顿,一定!但是i5 3470就不会卡,我亲测过的。
现在的3代4代都白菜价了,也不指望能跑出个啥花样,CPU性能强才是王道,至于主板的接口那些,别指望了,这都老掉牙的东西了,能不出故障就合格了。

网友:
全部卖掉换成I3+B85啥都不赖,安装Win10不错,安装XP用B75+i3就好了。

网友:
要我选h81了,功耗发热也比h61低点,4130集显也能更好

网友:
再啰嗦两句,主板对CPU的性能影响,你可以理解那就完全没得影响,不管是什么CPU,H61和B75上同一颗U,跑分是没得任何一丁点区别的,一丁点都没得,有的只是误差,两者的区别仅仅是CPU供电,做工,接口,B75多sata3.0 多USB3.0,大多数B75供电好一些,做工好一些。
H61和H81的配置,都是上类似入门级240G的SATA SSD,连续读写肯定H81的SATA3.0高一些,毕竟sata2.0理论最高只有300,但是随机和4K呢?肯定是i5 3470+H61要比i3+H81高很多,因为这两项考验CPU的性能,而不是考验sata带宽,i3会大幅度拉SSD后腿,而SSD最重要的参数就是随机读写,其次4K,最不重要的就是连续读写。所以简单的说,i3这颗U,在H81主板上,几乎发挥不出sata3.0的性能,即便发挥不出来,你实际使用,也是察觉不到任何区别的,HDD机械盘和最渣的SSD都能用出天壤之别,但是同样sata接口的SSD,只要是好的SSD盘,渣性能和最强sata SSD,日常使用你是用不出区别的,即便是普通的sata SSD和M2 nvme PCI4.0连续读写7000+的顶级盘,对于绝大多数人七读三写,你都不一定用的出区别,
我现在主机就是这样,我主板有4个M2口,2个PM961  1T+2T  PCI4.0X4,两个铠侠RC20 2T PCI3.0X4,一个三星860evo 2t sata3.0,除非我拷贝体积很大的电影,否则日常使用开网页,QQ,微信,乃至于打守望先锋较大的网游,还是开Photoshop 2024编辑照片,无论客户端存在sata还是nvme 3.0/4.0,都没得可以明显察觉的区别,所以SSD里也有一句话,容量才是王道,速度什么的都是数字游戏,实际使用跑分1000+和7000+的盘几乎完全没区别。所以老掉牙的sata2.0和sata3.0对于入门级的SSD 你压根就不要去在意那点接口上的差距。CPU强一点才是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