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意想不到竟然不用电】门铃触发免电研究难道是线圈切割?

楼主(2025-02-25):
积木造型,接收器直插家电,可以调节铃声多种,音量大小,开始以为按键要放电池,拆开看了根本没这个位置,按了一下,能触发铃声,会不会是线圈切割发电?

网友:
就是“电磁感应”

网友:
这个接收器的体积也太大了吧。

网友A:
很成熟的技术了。。。现在我那全屋开关面板都是自发电

网友:
就是电磁感应原理

网友:
没看到原理哈。

网友:
功耗有点高呀,常年使用不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成熟的技术了。。。现在我那全屋开关面板都是自发电

现在技术这么厉害了!发射器功耗这么低吗?

网友:
看上去可以,如果开关也这样就更好

网友:
门铃是有自发电门铃啊

网友:
发电的机械部分易坏,后加电池用

网友:
很好。用的还好才好啊啊

网友:
手撸发电手电怎么绝迹了

网友:
自发电门铃,已经很久之前就有了啊,你可以拿表测一下,要用交流档,这个发出的是交流电,然后经过全桥整流器,改为直流供设备使用

网友:
显然是自发电的

网友:
都是自发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