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风扇控制器魔改流量记录器

楼主(2025-02-25):
利用之前做的pwm风扇控制器,焊了两个,闲置了一个,用来给泡茶机做个流量记录器。
因为泡茶机的水桶藏在柜子下面,有时候不知道里边还剩余多少水,就想用流量传感器做个记录器,正好水轮流量传感器也是通过磁铁,触发霍尔记录脉冲,电路不用改动,只修改代码跟UI就可以了。
思路:
a、保留一路温度传感器,可以读取环境温度或者水桶里水的温度,纯属闲着也是闲着。
b、用一路脉宽测量读取水轮转速,反推出流速。
c、第二路准备用来做个液位预警电路,目前还没想好用什么类型的液位传感器,光电、电容还是其他类型都需要贴在水桶边上,对于经常换的水桶不是很方便,暂且不实现。
功能:
1、显示当前流速;
2、记录最近一次泵水流量;
3、液位报警(未实现);
4、记录开机到当前总泵水流量;
5、流量报警值(当4的流量达到5的设定值80%时,5会变红色报警);
6、显示传感器工作电压、5V、12V都支持(通过PD诱骗得到)。
F/L: 设定脉冲与流量系数,每升水多少个脉冲,对应不同传感器,修改就行。
CT : 设定液位报警传感器灵敏度(暂未实现)
预警:设定预警流量,后边跟着当期脉冲(723) 对应的 流量 2.434L,可以方便设定F/L系数,简单的校准思路:1、清零计数器,脉冲数0,流量为0,泵一定体积的水,然后用天平称量泵水的重量,或者量杯测量体积,然后调节F/L值,使这里的数对应天平或量杯测量结果,大致就可以了。
电压触发,沿用pd触发方式,设定触发电压给传感器供电。。。

视频如下

网友A:
用电阻+干簧管可以做液位计  汽车油箱的其中一种液位计就是这种原理  用圆圈磁铁做成浮子 套在塑料管外面
当然高级的还有声波液位计  电容液位计  也可以做称重液位计  称重又分高科技电子称重  和  低科技的弹簧+滑动电阻称重  配合指针表看偏转就知道了

网友:
看着挺好玩的,一切都可计量是我们的终极目标。

网友:
光看这个屏显,就觉得非常高级了

网友:
这茶有一股数码味

网友:
改成触摸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电阻+干簧管可以做液位计  汽车油箱的其中一种液位计就是这种原理  用圆圈磁铁做成浮子 套在塑料管外面
...

主要是 水桶要不停换,我是跟饮水机的水桶一起换的,各种粘贴或者内置固定都会影响水桶替换,所以有点不好适配

网友B:
可以弄成转速表了,测马达转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弄成转速表了,测马达转速

转速表在这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转速表在这里

最大可测多少转?

网友:
这属于小发明了

网友:
会编程会玩屏就是牛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大可测多少转?

仪表盘显示25k,数字99k就会显示不全,

网友:
这么先进的吗?

网友:
高手,单片机玩的溜溜的。

网友:
看着就牛掰

网友D:
如果水桶是统一的,那液位报警和流量报警值不就重复了?

网友:
谢谢分享~做得挺好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水桶是统一的,那液位报警和流量报警值不就重复了?

水桶统一,流量报警时预测,计量一共走了多少流量,是一种预知的逻辑,比如中间停电或者累计误差,会预测不准。液位是物理检测,是多少就是多少。。就是一种容错机制,就像很多电梯,就算有很多检测安全容错机制,单也会有个保底的 地笼缓冲器,轿厢过速刹车,楼顶也有越位刹车。。。。流量报警:程序预测,液位报警:硬件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