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远景x3“小三”车机一次失败的扩容经历

楼主(2025-02-25):
    我买了五年的远景x3(简称小三)车机用着还可以,安卓系统,可以安装app,可以更新导航,支持无损音乐。唯一的诟病就是车机储存空间太小,时不时就提示“空间不足”。一直想着给它扩一下容,但一直没有emmc编程器具备备份数据的条件,再者也不知道系统支持不支持扩容,也没这方面的资料,也就放着没弄。

    最近拜读了坛友yhky用机顶盒打造一个低成本的EMMC编程器,实现BOOT分区读写帖子,决定打造一款读写emmc的工具,不但可以扩容这车机,也为以后维修各种带emmc的电器带来方便。

    首先打板弄了个emmc转tf的读卡器。

    机顶盒就不用愁了,随便翻出一个能加tf卡槽的s905,刷个安卓4的系统就可以了。我用的移动e900v22d,加了个tf卡槽。当然有自带卡槽的22e等更好。注意要用s905l3b的,不要用3ab的,那个都是安卓9的系统,反正我没找到安卓4的。安卓9试过了确实不支持。

    拆开车机,原机用的东芝thgbmfg7c1lbail,16g 5.1的emmc。雅马哈音频处理。

    新买的三星32g emmc,据说也是车规级。

    拆下原芯片放入读卡器读取底层boot0和boot1。

    验证一下boot0和boot1竟然一样,保留一份就可以了。

    接着是读取可见分区整片数据,我验证了下用机顶盒读取和在win10下winhex读取的一样,只是机顶盒读取要慢很多。我用tf卡加读卡器储存的,不知好点的u盘会不会快些。

    接下来就是换上32g的emmc写入数据。先写boot0和boot1,这个必须用机顶盒写,当然数据不大,很快的。

   别的大文件也用winhex写吧,毕竟快不少。

    写完数据把32g的芯片吹上就可以了。

    见证奇迹的时刻……

    车标出现,基本算成功了,最起码没砖。然后助手连上一切正常,也识别出了32g容量。

    可是的可是,进入车机设置,内部识别依然和原先一样大小,恢复系统也不管用。

    就这样呗?看来最终还得修改系统分区,咱也没那能力,就这样用吧,芯片也不用换回了,说不定哪天破解了系统也不一定呢?

    虽然扩容失败,但是经过这一折腾,也备份了自己车机数据,也没有以后由于emmc老化或刷机等导致车机变砖的后顾之忧了,也算是不成功中的成功吧!

网友:
固件编译的时候写死FLASH大小了?

二○二五年二月二十五日

网友:
我那个车和你的可能一样,我只蓝牙连接听音乐或者导航,车机好像要手机连接后走手机数据才能导航,没用过车机的导航。

网友:
估计系统里面写死了大小,有能力的话,慢慢寻找修改下

网友:
早期的安卓车机一般都是android4版本的,这个版本以前网上满世界都是ROOT工具,不过,即使ROOT了,也还需要打开固件寻找系统大小的位置和文件

网友:
估计是系统写死了分区大小了?

网友A:
小米电视扩容的话,最后还有一步。三清,就是类似于在电视端执行格式化或恢复原厂设置,这样电视就能识别到多余的容量,刷机也能识别到多余容量。不知道车机有没有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米电视扩容的话,最后还有一步。三清,就是类似于在电视端执行格式化或恢复原厂设置,这样电视就能识别到 ...

这个进re直接清,没菜单可选。从系统恢复是进re,用助手进re也是直接清,不给你手动操作的机会。

网友:
大佬帖子中说:
装回芯片验证,系统成功启动,不过容量并没有改变,在这里需要进rec双清一下,或者使用线刷工具重刷固件,才能正确识别容量。
这个操作还是不行的话,就有点意思了,有的固件是定制修改过的,可能直接默认就是固定容量,毕竟它不像手机不像 32g  64g的版本。

网友:
同款车机啊,就用个6.几版本的高德(最早一版带红绿灯读秒)和网易云,存储空间倒是还没用完,但是有个问题是单次使用久了,大概2-3小时,会卡顿。不知是温度问题还是什么回事。自己拆开把cpu啥的都加上了散热片,不知道能好点不。

网友B:
你把emmc装在emmc转tf的读卡器上,然后用diskgenius打开,看能不能查看分区,看一下是不是有没识别的分区(空闲)?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牛掰

网友:
动手能力超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把emmc装在emmc转tf的读卡器上,然后用diskgenius打开,看能不能查看分区,看一下是不是有没识别的分区( ...

一直搞不懂这个安卓系统为什么有这么多分区

网友:
楼主的工具能否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emmc装在emmc转tf的读卡器上,然后用diskgenius打开,看能不能查看分区,看一下是不是有没识别的分区( ...

试过,显示空闲未分区。我新买的这个32g是个拆机的,显示和你这个差不多,好多分区,也不知原先干啥用的。

楼主:
我原先有个s912的外贸盒子,安卓7.2的系统,原机带tf卡槽,我试了也可以识别mmcblk1、mmcblk1boot0和mmcblk1boot1,读写没试,盒子让我卖了,现在也没法试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你把emmc装在emmc转tf的读卡器上,然后用diskgenius打开,看能不能查看分区,看一下是不是有没识别的分区( ...

空闲分区和用户分区之间有没有隔着一个小分区?没有的话把空闲分区和用户分区合并,有小分区的话把它删除然后把空闲分区合并到用户分区,这样用户分区就变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空闲分区和用户分区之间有没有隔着一个小分区?没有的话把空闲分区和用户分区合并,有小分区的话把它删除 ...

实践出真知   楼主搞吧  搞坏了还有备份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