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发个便宜牛肉版可休眠可关机白光T12烙铁

楼主(2025-02-25):
将616T12集成到手柄,将所有元件贴片都放在电路板正面,方便用铁板烧焊接。由于电位器经常旋转容易坏,改为触摸单键控制五档切换,分别设置305℃ 335℃  365℃  400℃  430℃用指示灯红黄绿兰显示。当烙铁头朝上倾斜时进入休眠状态,温度降为210℃,朝上持续15分钟烙铁头降为常温。全部为容易得到的常用元件,红包包邮薅的。手柄用华秋商城赠送的烙铁改装,用5.5mm钻头对固定螺丝扩孔
先上电路图

3D预览图

增加的休眠电路,当烙铁头朝上倾斜时,滚珠开关导通,基准电压Vrfe被固定到1.8V,温度为205度。同时D3+肖特基二极管反向漏电流给C6+充电,经15分钟左右,电容电压达到Q3+开启电压,Q3+导通将运放2脚电压拉低而软关机

用CD4017组成五档触摸切换电路

配合我的21V锂电池,组成无静电移动白光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98972-1-1.html

补充内容 (2025-3-2 16:15):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02094-2-1.html
32楼有清晰主电路图

楼主:
谁能推荐个两按键数码管显示的T12烙铁电路,用便宜单片机开源的,可以集成到烙铁手柄中的。数码管直接用LED打在板子上。
就像这个工程
https://oshwhub.com/tsxx42mcj/t12-atmega328

或者这种
低成本丐版迷你T12烙铁,使用AIR001单片机,手柄集成控制板 - 立创开源硬件平台

网友A:
不错不错,就差用单片机控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就差用单片机控制了

不会单片机,能不能推荐一个按键+数码管单片机T12

网友B:
看起来不错,温度控制偏差大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不错,温度控制偏差大不大?

原装头和国产头有偏差,这是所有白光的通病,除非用单片机为每个头子测量保存参数,使用时调出这款烙铁芯参数,这样又增加了操作复杂度。大差不差的,用起来挺好。

网友:
正好我有个买了几年的旋钮版快坏了 也是白色外壳 手柄末尾有个小旋钮调温 这种小电位器的帽不好买 你这个触摸方式设计太巧妙了

网友C:
谢谢分享,diy制做帖
请教下焊接是否是放在加热板上,摆好原件,涂锡浆,通电加热?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diy制做帖
请教下焊接是否是放在加热板上,摆好原件,涂锡浆,通电加热? ...

1、先用针头点好锡浆
2、再摆好元件,用手机相机10倍放大检查一下元件摆放是否到位
3、用ptc加热板加热

网友D:
休眠的时候烙铁还剩多少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休眠的时候烙铁还剩多少温度?

205度,然后头朝上再等15分钟会降低到室温

网友:
妙啊,专业维修可以用更专业的工具
像我们这些偶尔拿出来玩一下,弄完还得收起来的,低成本体积小方便操作才是王道。
我做的数显T12选的电源比鞋还大,每次拿出来用再收拾都嫌麻烦。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会单片机,能不能推荐一个按键+数码管单片机T12

stc15w204ea有旋转编码器的,也可以用按键,烙铁内部这么小,估计弄进去够呛

网友:
俺前几天还在嘉立创找把616整合到手柄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c15w204ea有旋转编码器的,也可以用按键,烙铁内部这么小,估计弄进去够呛 ...

直插单片机太大放不下,贴片的能摆布下,不用编码器,只有温度加减键,同时按加减键进入设置界面。数码管用led直接打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