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对名牌工具祛魅-请教怎么修复拓必得钉袋

楼主(2025-02-26):
拓必得钉袋

A5尺寸,看在大品牌用料的份上,卖六十

当edc小袋用,用计算器钱包这些小件

某天发现居然网破了,破了!

请问这种怎么修修?
类似抽丝?

网友:
钉袋?专门装钉子用的吗?
至于怎么修复,去找修衣服的地方用缝纫机走一道线?

网友:
缝的时候没有锁边,这个是经纬线分离了

网友:
修鞋的那里应该也可以修

网友A:
这东西卖60,没有坚定信仰支撑下不了手。脱线处是布料搭边搭的太少造成,里边加块布补强,外边用缝纫机匝几道就好了,技术好的话,不会太难看。

网友B:
万能胶 配合合适的衬布 万能胶一定要等表面的胶不沾手了再进行贴合才会更牢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万能胶 配合合适的衬布 万能胶一定要等表面的胶不沾手了再进行贴合才会更牢固。 ...

谢谢,我想了一圈也就这个类似制鞋的方案最可行,甚至考虑过用胶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卖60,没有坚定信仰支撑下不了手。脱线处是布料搭边搭的太少造成,里边加块布补强,外边用缝纫机匝几 ...

倒没啥信仰,是看这个品牌美工刀卖两百
正好这个钉袋也是独家,没其他品牌在做,就买个试试
本以为这牌子和凯尼派克差不多

没想到做的也是损耗品,查“坚韧建筑工业有限公司”在2012年才成立的
就是产品设计有特点,加海外品牌光环,可以把工具卖的很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