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众仪热成像万用表有那位大佬玩过值不值得买

楼主(2025-02-25):
现在万用表功能真是吸引人各种各样的功能都有

网友:
直流电压精度 0.05% ,很高

网友A:
32×32像素的热成像,若能300块以内,还可以玩玩,一般32×32的单独的迷你热成像仪200来块钱,加一百买个4位半万用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2×32像素的热成像,若能300块以内,还可以玩玩,一般32×32的单独的迷你热成像仪200来块钱,加一百买个4 ...

看参数是红外线32X32,可见光240X240,这两个可以融合是不是就提高了像素?我用很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参数是红外线32X32,可见光240X240,这两个可以融合是不是就提高了像素?我用很清晰。 ...

可见光摄像头起个辅助作用,像素再高作用不是很大,比如一块手机电路板,用这个32×32的看,能看到该电路板有一团地方在发热,那么即使加个5000万像素可见光摄像头,搭配32×32,热融合模式,也不过是从屏幕上看到该电路板有一坨地方在发烫,仍然无法判断究竟是哪个芯片或者电阻电容在发热,不过要说有用吧,也确实有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