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锁,如果钥匙丢了,用普通的钳子能剪开么?

楼主(2025-02-26):
各位剪开过这种锁么?

这锁价格不到5元,但是好像也不大好弄断啊

网友:
建筑工地用的钢筋剪刀,咔嚓一下……,这锁不至于比22的三级钢钢筋还硬吧?

网友A:
  这种锁芯很烂的  锌合金

  一字螺丝刀  ……

网友B:
我可算是知道了,你小子是跑来发水帖灌水的。你发个50公里自行车骑行的导航记录我就相信你不是来灌水的。

网友:
没有什么暴力不能解决的

网友C:
一般这种锁用个曲别针就打开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可算是知道了,你小子是跑来发水帖灌水的。你发个50公里自行车骑行的导航记录我就相信你不是来灌水的。 ...

你想多了,这年头哪还偷不到点视频...

二○二五年二月二十六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想多了,这年头哪还偷不到点视频...

后来发现,这个楼主还好,至少他是手工劳动,不像数码杂谈有的地主用的是AI批量发帖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后来发现,这个楼主还好,至少他是手工劳动,不像数码杂谈有的地主用的是AI批量发帖 ...

找话题嘛,好几个脑残都是这样,习惯就好了...

二○二五年二月二十六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锁芯很烂的  锌合金

  一字螺丝刀  ……

一字螺丝刀能打开这种锁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这种锁用个曲别针就打开了

曲别针多长时间能打开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字螺丝刀能打开这种锁么

  锁芯 几下就拧烂了  里面很简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曲别针多长时间能打开呢

分人

楼主:
你试过用曲别针开锁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试过用曲别针开锁么

用过啊,挂锁,还有A级的木门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过啊,挂锁,还有A级的木门锁

开挂锁花了多长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挂锁花了多长时间?

我开地慢,我要用一到几分钟,尤其用曲别针可能会更慢一些。但看有人如别子和单勾开这种A级锁,比用钥匙开也慢不多少

网友F:
我用尖嘴钳一根一根钢丝剪断的。。我儿子的自行车,车锁钥匙掉了。没办法,这样给剪断换了个密码锁,不用带钥匙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我用尖嘴钳一根一根钢丝剪断的。。我儿子的自行车,车锁钥匙掉了。没办法,这样给剪断换了个密码锁,不用带 ...

他这个锁头就不结实,新锁可能要砸几下能砸开, 如果是用过几年的老锁,就那种合金锁头,真就是用力一拉就能拉开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这个锁头就不结实,新锁可能要砸几下能砸开, 如果是用过几年的老锁,就那种合金锁头,真就是用力一拉 ...

不行的呀,这些个的方法我基本都试过了。
用锤子直接砸,用一字螺丝刀直接插锁眼,使劲拧,想把锁芯拧断,都不行。后面想用锯子锯,把外面孰料皮锯断,我一看就是一大捆钢丝,就用钳子一根一根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