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81L BB手腕板单贴被识别成了12CE

楼主(2025-02-26):
大佬们,我最近才开始鼓捣U盘,淘宝上淘了几块手腕板3281,收到货后看了是3281L BB,卖家没有提供板子信息。板子如下。我手里有两块拆机颗粒,一块TH58TFG9DFLBA8C 4CE,另一块TH58TFG9T23TA2D 2CE。两块盘我都换上去看过,ID是对的,但是读出来都是12CE,如下截图。想请教下大佬有没有接触过这种手腕板3281的,是不是跳线不对需要改,还是开卡工具不对?

网友:
等你解决方案

网友:
ce溢出了,可能没焊好,也可能主控虚焊了

网友:
我有一次跳线没弄对,虚焊,直接容量从128显示成512G,我高兴了半天,

网友:
电感好像还不错,贴的电容再换大点更好

楼主:
发现一个端倪。这块板子上面缺了一个小电容。就是主控上面靠近BS跳线的那个空焊盘。我换了块带电容的板子,能识别正确的2个CE了。目前还没有芯片ID。我添加一下尝试开卡。

楼主:
引用 楼主:
发现一个端倪。这块板子上面缺了一个小电容。就是主控上面靠近BS跳线的那个空焊盘。我换了块带电容的板子, ...

不对。识别不到号码。但是DBF和FFW里面有这个ID啊。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是因为2CE不识别?

楼主:
大佬们晚上好。最近有点忙,没太有时间折腾。不过就在刚才,我开出来了。没开出来的原因是我在写CID表那里手动指定了制程,导致未识别,识别不正确或者提示错误Initial Param Fail (0E) (Select flash ID doesn't match with device)。而实际上,只要保持默认TSOP Standard Type就可以了。正片工具只花了100多秒就开出来了。因为颗粒体质问题,写入速度不够快,跟我之前开过的3281比慢了一倍多,但是也够用。发个喜报,然后晚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