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充电的一个疑问

楼主(2025-02-26):
电池充电的一个疑问

搞了一个电池供电的莱曼耳放,
两组电池,都是5节一串,
作为耳放的正负电源,
充电用的是LM337和LM317
以前是直接简单稳压后25V电源,
带保护板后充满电21V,
为了保护电池,用上LM337和LM317
电压调到20.3V充电,
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
充电是20.3V,缺发现,有一端是20.9V
这是怎么充上去的。难不成是中点漂移。

这个电压表,设置了一个按钮,按下就显示电压。红色为正端,绿色为负端。

网友A:
可能是这个电压表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这个电压表不准

电压表校对过,误差0.1V

网友:
都有误差   是不是误差允许范围呢啊

网友:
霞光万道,什么宝贝啊

网友B:
我认为很正常,LM317是正电源,LM337是负电源,但是中间点连接的地方,实际上不是0伏的,而是相对值;+20.3V,0,—20.3v,本来应该是这样,但是因为充电回路都是通的,会有很小的静态电流,导致这个0点,可能是正或负0.1伏的偏差。

网友:
差不多就行,哈哈哈

网友:
我也遇见过   工具电池插充电器上充满量时比取下来电压低一点点

网友:
有负载会比无负载的静态电压会低,这是正常现象。。。。另外可能是铁线,或线阻大,可测下线路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很正常,LM317是正电源,LM337是负电源,但是中间点连接的地方,实际上不是0伏的,而是相对值;+20.3 ...

中点偏移的问题,正负负载不可能完全一样

网友C:
会不会两组电池内阻有差别啊

网友:
感觉根本不影响使用

网友:
用数字万用表测比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两组电池内阻有差别啊

内阻是应该不一样,前半年,两个莱曼耳放的BC电容,其中一个居然短路了。其中一组电池有点不行了。

网友:
楼主说了半天,不知所云,楼下还一堆回复的,我也是醉了

首先楼主没有说是啥电池充电,也没贴具体的充电电路图,也没说用的恒压、恒流、或者恒压限流?

何种方式充电?

电压具体检测的那几个点?

网友:
其次,电池提供正负电源,同样需要使用稳压电路,道理很简单,提供正和负的电池组,电压根本不可能一致。

再次,楼主既然懂电路,根本就不用电池供电,麻烦成本高。

搞两个独立环变整流加317 337(假设功率足够)稳压供电即可,两个电源完全独立,全屏蔽,不比你那电池强~~

楼主:
我也搞不出电路图,
就是用一个变压器加LM337和LM317整流调压板子,
输出正20.3V,负20.3V,
给带保护板的两串电池充电。两块电池保护板首尾相接。
很容易理解啊。

电池供电的时候,电池给莱曼耳放里面的LM337和LM317供电,
耳放电路用的是正负15V电压工作。

照理电池电压不会一端高,一端低的。疑惑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