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件] 美国Maxwell超级法拉电容模组 !单颗容量3000F,一组6颗500F!

楼主(2025-02-26):
国Maxwell超级法拉电容模组 !汽车强起!最高耐压16.2v  单颗容量3000F,一组6颗500F!无外壳!无外壳!大量现货,风电场刚拆,成色性能完好!使用蓄电池测试仪测试,最高设置2000A启动能力!(测试仪最大量程2000A)!超过测试仪测量范围,启动12V的车辆不费吹灰之力!制作汽车强起的完美搭档!两块串联可启动24V大货车!
美国法拉电容器模组 ,原装进口拆机,内置原保护板(建议拆除原装均衡板,原装均衡板就是简单的电阻均压,消耗电容电量快),成色较新,内阻低,漏电小。
模组尺寸:长415mm,宽67mm,高160mm重量5.5公斤!
铝合金外壳散热快 密封性很好
作用和特点:
1、提升引擎功率,使油门反应更加轻快、灵敏。
2、改善低档行驶的撮车现象,使换档更加顺畅 。
4、均匀地提供电能给各汽缸的火花塞使引擎工作更平稳。
5、减轻怠速抖动的现象,使其变得更加平稳。
6、减少杂波干扰,提高车载音响系统的音质效果。
7、保护电瓶及原车电器电路系统,降低其负荷并延长使用寿命。
8、缩短汽车引擎启动时间。模组6公斤。原装的质量超乎你的想象,高大上档次。喜欢可拍下 产品售出不退不换
       185元,全国一般地区包邮,包装好将近4公斤,边远地区(云南,贵州,广西,青海,西藏,内蒙,宁夏,甘肃!)不建议购买!运费太贵了!

网友:
坛友卖的这东东,真是好东西,帮你顶个贴;我就想买一个超级电容,代替电池点焊机里的软包装10C的动力电池,不知道是否可行;后来感觉体积太大了,就放弃了,还是买个电池吧。

网友:
我买的的是两并两串超级电容的点焊机,劲大别人组装的半成品,没外壳

楼主:
【闲鱼】https://m.tb.cn/h.TtDeI6z?tk=nnI7eQoQ6Pa CZ356 「我在闲鱼发布了【美国Maxwell超级法拉电容模组 !汽车强起!最高耐压16】」
点击链接直接打开

网友A:
超级电容是个好东西,坛友的价格也不算贵
最大的问题是,我在新疆,运费遭不住啊!

网友B:
之前58入手了一组还在吃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58入手了一组还在吃灰……

卖了换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级电容是个好东西,坛友的价格也不算贵
最大的问题是,我在新疆,运费遭不住啊! ...

确实,一公斤东西普通地区6到8块,新疆20起价!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实,一公斤东西普通地区6到8块,新疆20起价!

所以我等只能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我等只能看看

本地就有卖的,上闲鱼找找!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地就有卖的,上闲鱼找找!

买的超级贵啊

网友:
汽车电瓶才换不久,起动没问题。留给需要的坛友吧!

网友:
不急的 咸鱼那个蓝色韩国电容0.2以下内阻的降价了

网友C:
这玩意现在炒的太高了,前两年前我买一组双排的才八九十,去年看炒到两三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现在炒的太高了,前两年前我买一组双排的才八九十,去年看炒到两三百, ...

价值决定市场价格,谁都不傻!刚出来大家不知道怎么玩,这两年各种方案都成熟了,价值体现出来了!

网友:
3D打印一个外壳就完美了

网友D:
先不说价格炒的离谱,什么改善音质提升动力,降低油耗,其实根本没用。有这么好方案汽车厂家早就用了,这么小的钱这么多作用,都不用掏钱买碳排放额度。
再来说说启动,相比电池启动确实比较干脆,如果使用两组并联,启动声音明显区别,但是很多人没想到一个问题,启动后的充电电流对发电机是一点不友好的,正常车的发电机也就120-150A左右,启动完电容电压在11.7V左右,启动后发电机输出电压在14.4V,这个压差对于这么低内阻的电容来说电流是很大的,细听对比你会发现,电容电压没有起来之前你的车子发动机声音都是沉重的,有单向轮的发电机,准备好修发电机吧!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除非做到大电流放电,小电流充电,或者只在启动瞬间使用电容启动,但需要更改原车启动机电路,别说用直流接触器来辅助启动,250A的充电桩接触器为例,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它也扛不住电机瞬间启动的电流,时间久了你会怀疑究竟是电池再启动还是电容在启动,因为什么大家脑补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不说价格炒的离谱,什么改善音质提升动力,降低油耗,其实根本没用。有这么好方案汽车厂家早就用了,这么 ...

那段是抄的,凑字数的。作用肯定是有的,第一个做强起6.2的车都没问题。第二个如果并联车上需要加控制电路如你说的,启动时接入电路,启动后脱离,小电流充电。400A的新能源继电器也没多钱,不过要有动手能力去折腾。还有就是做点焊机,比变压器的好控制,电流大。

网友:
可并联到启动电瓶上,延长电瓶启动次数。真是启动电瓶好搭当,但一定要注意引线电阻不要太大了。至少要16平方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