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众仪ZT111开机显示极慢的原因?

楼主(2025-02-26):
如题,差不多个把月没用它了,昨天拿出来用,刚开始正常,后来发现随机会出现开机很慢很慢的情况,最长旋钮开机后要差不多20秒才有显示,但一旦开机了功能又一切正常。

确认电池有电,我是改了单节锂电串IN4007供电的方案,测量电池一切正常,且室温14°左右,并不是低温导致的反应慢。
现在怀疑是主板上那个16V100μF的电容失效,昨晚试着补焊了一下那个电容,当时故障消失,但今早起来试验,又是要6秒左右才会开机。
这里请教一下各位老师,这是啥原因呀?

网友A:
众仪就这质量,要求不要太高,计划性报废。

网友B:
其实这种带防烧功能的仪表,启动都慢,里边带了自检电路的,所以不能强求啊。

网友C:
是不是单片机晶振出问题了,这现象很像晶振启振慢

网友D:
主芯片的复位或者振荡晶体

网友:
自检过程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众仪就这质量,要求不要太高,计划性报废。

超爱这个表,出差带着玩极其方便,我也有UT136和UT61E+,都吃灰,就喜欢这个,去年双11买的啊,这么不耐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这种带防烧功能的仪表,启动都慢,里边带了自检电路的,所以不能强求啊。 ...

不不不,之前开机很快的,旋钮一扭就来,基本没有等待时间。
肯定是哪里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单片机晶振出问题了,这现象很像晶振启振慢

这个就不太懂了,晶振出问题,可它启动后又一切正常,我测试过了,精度、反应速度都完全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芯片的复位或者振荡晶体

所以怀疑是那个电容,也不知道这电容是干啥用的,按理应该是滤波储能之类的作用吧,回头找个同规格的代换一下试试

网友:
19年买的,啥都挺好,就是屏幕可视角度小,想换个303,可它不坏

楼主:
自检过程慢是现象,现在要找原因

网友:
补焊电容故障消失,是不是电容变差了

网友:
这牌子质量就这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超爱这个表,出差带着玩极其方便,我也有UT136和UT61E+,都吃灰,就喜欢这个,去年双11买的啊, ...

之前公司买了3台,没有一台用超过3个月的,从此再也不信这个牌子了,都是论坛里面一些人带节奏,质量很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公司买了3台,没有一台用超过3个月的,从此再也不信这个牌子了,都是论坛里面一些人带节奏,质量很差 ...

胜在一个便宜又大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公司买了3台,没有一台用超过3个月的,从此再也不信这个牌子了,都是论坛里面一些人带节奏,质量很差 ...

还是打算抢救一下,烂归烂,可它是真方便好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还是打算抢救一下,烂归烂,可它是真方便好用

死马当作活马医,全部拆开,主板和液晶屏都无水酒精洗了下,电容、晶振焊脚也补焊了一下,貌似抢救成功?故障又消失了,恢复正常

看看后续肿么样,要是还打摆子再来汇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打算抢救一下,烂归烂,可它是真方便好用

转盘拆开清理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公司买了3台,没有一台用超过3个月的,从此再也不信这个牌子了,都是论坛里面一些人带节奏,质量很差 ...

我的两个都不好用——随机抽奖幸运大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