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拆个淘汰的BT-K7燃气报警器

楼主(2025-02-26):
家里燃气升级改造,换了新表,旧表被收回了,煤气报警器没人要了,就拆开看看。结构很简单,原理也不复杂,只是核心传感器不知道是好是坏,也没办法检测,总不能放点煤气试试吧。

这个报警器电源挺有意思,是6.5V的,不知道里面哪个原件有这个电压要求

拆开看结构挺简单,想了想,有可能传感器的电压要求比较特殊。输出部分一个继电器很醒目,应该是用来控制煤气阀门

板子上的内容很简单,核心应该就是这块芯片,查了一下,这是一块单片机,整个报警器应该是程序控制的,金手指部分应该就是为单片机写程序预留的

板上一共就俩芯片,另一块是个mos管,但是却接在输入部分,不知道起什么作用

背面结构很简单了,就一个开关和三个指示灯。

全部就是这些玩意。我记得气体传感器好像使用寿命都不时很长,也不知道记得对不对了

网友:
不明白这个气体探测是个什么原理。

网友A:
我们小区燃气升级时我也捡了了一个,里面做工真不错。

网友B:
用打火机气,可以试试,好的放一点儿就报警,

网友:
安全大于一切

网友:
据来检测天然气的师傅说用打火机气也可以测试

网友:
甲醛测试仪也用同款气体传感器了

网友:
感应器是不是过几年就过期了

网友:
煤气灶别按着打火就可以试试吧

网友:
里面可以啊

网友:
用的是气体传感器

网友:
如果传感器脏了或氧化了,就不灵敏了

网友:
那个大的三极管一样的是LM1117, LDO电源芯片

网友:
这玩意成本并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打火机气,可以试试,好的放一点儿就报警,

确实,应该可以感觉得到。

网友C:
我也拆了一个,放那里吃灰,

网友:
用天然气最好必须装一个,,现在的假天然气太多了。。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东西要小心,传感器里边有 核辐射 元件。要注意。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拆了一个,放那里吃灰,

这个东西要小心,传感器里边有 核辐射 元件。要注意。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小区燃气升级时我也捡了了一个,里面做工真不错。

这个东西要小心,传感器里边有 核辐射 元件。要注意。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