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油猴脚本增强论坛搜索功能,缺家元的一定进来看看!

楼主(2025-02-26):
大家好!初到论坛,发现家元总是攒不起来,不仅每天登录要扣家元,

搜索一次也要扣2家元,对于我这种经常搜索的人就很亏了,

因此开发了一个油猴脚本,实现在原有的搜索按钮前添加一个我们自己的搜索按钮,用这个按钮搜索不会被扣家元,日积月累下来也能节省不少!

下面贴出效果图与代码,各位可自行测试,默认是谷歌搜索,也可自行更换成喜欢的搜索引擎。

安装方法:安装油猴,添加新脚本,全部复制下方的代码,粘贴保存,回到论坛刷新页面,如果出现如图所示的按钮即为成功。

使用方法:与平常一样,在搜索框输入要搜索的关键词,然后回车或者点击“谷歌搜索”即可,如果点放大镜就是原本的论坛搜索。

如有违规,请管理员予以删除,谢谢。

效果图

// ==UserScript==
// @name         数码之家搜索替换
// @namespace    http://tampermonkey.net/
// @version      0.1
// @description  在搜索按钮左侧添加一个新的按钮并进行谷歌搜索避免消耗家元
// @author       fmjz
// @match        https://www.mydigit.cn/**
// @grant        none
// ==/UserScript==

(function() {
    'use strict';

    // 确保页面完全加载后再执行脚本
        // 查找现有的搜索按钮
        var searchButton = document.getElementById('scbar_btn');
        if (searchButton) {
            // 创建新的按钮
            var newButton = document.createElement('button');
            newButton.type = 'button';  // 设置按钮类型为普通按钮
            newButton.className = 'pn pnc';  // 保持原样的按钮样式
            newButton.innerHTML = '<strong class="xi2" style="color:green">谷歌搜索</strong>';  // 设置按钮文本

            // 设置新按钮样式
            newButton.style.margin = '0';
            newButton.style.padding = '0 10px';  // 设置左右内边距,保持高度为 30px
            newButton.style.border = '1px solid #ccc';  // 设置边框颜色为浅灰色
            newButton.style.background = '#ffffff';  // 设置背景色为白色
            newButton.style.color = '#000000';  // 设置文字颜色为黑色
            newButton.style.boxShadow = 'none';
            newButton.style.display = 'inline-block';  // 保证按钮并排显示
            newButton.style.verticalAlign = 'middle';  // 保证垂直居中
            newButton.style.borderRadius = '4px';  // 圆角按钮样式
            newButton.style.cursor = 'pointer';  // 鼠标悬停时显示指针

            // 设置按钮的固定高度和垂直居中的文字
            newButton.style.height = '30px';  // 设置按钮高度为 30px
            newButton.style.lineHeight = '30px';  // 设置行高为 30px,确保文字垂直居中

            // 为新按钮添加点击事件
            newButton.addEventListener('click', function() {
                // 获取文本框的值
                var searchText = document.getElementById('scbar_txt').value;

                // 构造谷歌搜索URL
                var searchUrl = 'https://www.google.com/search?q=' + encodeURIComponent(searchText + ' site:www.mydigit.cn');
                // bing搜索
                //var searchUrl = 'https://www.bing.com/search?q=' + encodeURIComponent(searchText + ' site:www.mydigit.cn');

                // 打开搜索结果
                window.open(searchUrl, '_blank');
            });

            // 创建一个新的 td 元素并把新按钮放进去
            var newTd = document.createElement('td');
            newTd.className = 'scbar_btn_td1';  // 修改 td 的类名
            newTd.appendChild(newButton);

            // 获取按钮的父元素
            var parentTr = searchButton.closest('tr');  // 获取父 <tr> 元素
            if (parentTr) {
                // 获取当前的 scbar_btn_td
                var currentTd = searchButton.closest('td');

                // 将新的 td 插入到现有 td 之前
                parentTr.insertBefore(newTd, currentTd);
            }

            // 监听文本框的 Enter 键事件
            var searchTextField = document.getElementById('scbar_txt');
            if (searchTextField) {
                searchTextField.addEventListener('keydown', function(event) {
                    // 检查是否按下了 Enter 键
                    if (event.key === 'Enter') {
                        // 触发新按钮的点击事件
                        newButton.click();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