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TS457内阻仪妙用之点焊机MOS管排雷

楼主(2025-02-26):
年前年后帮我爸还有老家邻居组装好好多块锂电池,有大艺的牧田的泉友的还有电剪刀的。为了方便鉴定电池,前段时间自己也组了个TS457内阻仪,链接如下:https://www.mydigit.cn/thread-499712-1-1.html
我用的点焊机是电容点焊机,大概20年左右买过一个12管的双脉冲点焊机,非常好用,但是自己安装的不太合适,mos距离电容极柱有点近,有次打火把mos烧了,后来为了维修我把所有的mos管都拆了也没修好,前几天又翻出来这个板子,发现一给供5V的电压就有个五脚的管子发烫冒烟,这个丝印像是100TB还是100T13,没找到这个丝印,所以也不知道怎么维修了,其实我是很喜欢这个板子的,虽然没有显示屏,但是确实很好用。还是想修好,有懂的兄弟给指点下哈

然后这个板子炸了之后,我又买了个电容点焊控制板,那时候韩国方电容还比较便宜,所以配套这个电容的板子比较多,不像现在配方电容的板子很少了。

这款点焊机虽然用得少,也是到手三四年了,正反面共六颗4N04R8,单脉冲的。最初到手的时候还是按键的,后来卖家出了编码器款,我自己换了编码器刷了程序。十平方的焊线有点烫手,后来换了25平方的。

反面的样子

前天晚上用完了在收起来的时候突然两只焊笔接触到了,闪出了火花,把我吓了一跳。然后测了下发现mos短路了,很奇怪的是开机后还是可以正常用的,但是关机之后mos也是短路的,说明这板子在MOS短路后也没有保护。当时试了下短路状态直接点镍片,镍片瞬间烧红,桌子都烧黑了一点

本来想重新买个板子的,但是看了看现在网上两串电容的少了,而且都比较贵,那就修吧,正好手头还有之前买的备用的4N04R8。
一开始我想着像之前那个板子那样把mos管全拆了检测维修,后来想想之前被我整坏的板子,感觉不可靠。这时候突然想到了用TS457测内阻的方法。6个mos肯定有短路的,那就用开尔文夹挨个测试,内阻最小的一个肯定就是短路的。
检测结果就是反面三颗都是1.3mO,正面三颗中间那个是0.7mO,其他两颗1.3mO,那就基本可以确定是中间这颗的问题。
直接用风枪吹下来,说实话我是真不太会用风枪啊,两边的mos都动了中间这个还不动,差点要吹坏了

然后就是焊回去,风枪怎么吹都不行,焊不住,最后只能用我熟悉的烙铁搞定。经测试一切正常,先用着吧。等手头宽裕了再组装个分体的点焊机。

测试一下点焊效果,虽然焊点不好看,但是能焊住

拆下来的mos拆开看看,能看出来短路的地方,烧融了一块

欢迎大家沟通交流,提供建议

网友A:
好办法,在线测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办法,在线测的吗?

直接在板子上测,测好了拆下来的

网友:
外观内部都很养眼

网友:
设备很NB啊

楼主:
咱这是最初级的点焊机了

网友B:
谢谢坛友分享劳动成果,看着超级电容点焊机,觉得还是大变压器的好,但是我早买了一个便携式锂电池的点焊机,专门焊接18650,还行吧;其实MOS管的好坏,一般不好判断的,没想到TS457还有这么大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坛友分享劳动成果,看着超级电容点焊机,觉得还是大变压器的好,但是我早买了一个便携式锂电池的点焊机 ...

是的,457对线阻很敏感,能从板子上直接反映出来MOS管的内阻差异,省事多了

网友:
厉害,啥都能修

网友:
这个办法很好,有效的找到了故障点。

网友:
手艺很规整

网友C:
内阻仪又多了一种用途

网友:
带屏幕的确实要方便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阻仪又多了一种用途

是的,这个用途对于排查并联mos很有效果

网友D:
省得吧6颗管子都拆下来测了,
我之前那个9.9¥点焊机控制板炸了之后所有的mos都击穿了,换了新管子,不久后又炸了,不玩了。

网友E:
点焊机我还是喜欢成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省得吧6颗管子都拆下来测了,
我之前那个9.9¥点焊机控制板炸了之后所有的mos都击穿了,换了新管子,不久后 ...

99的都用不住,别说9.9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点焊机我还是喜欢成品。

成品锂电的比较多,但是可玩性不高

网友:
没用过这个板子,帮不上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