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60块的国产捷弗利起子机裸机 挺好玩

楼主(2025-02-26):
没事干撸了拼多多上60块包邮撸了一个国产肛炮起子机裸机 标准的冲击起子机 不是那种电钻改的  前面有击打块

外观黄加黑,尽显国产奢华配色,手感重量非常的喜欢,果然是手电钻的尽头是起子机啊 哈哈,电机客服说是4812的纯铜的,够用了,客服说这价格这价格用12的电机没必要夸大骗人

后壳是黑色的注塑,有几个字母,没有铁盖,不能敲击

侧面没啥标识,也没标参数,纯纯的国产之肛炮,全凭意会和感受,手搂子提速是5档,档位到是很清晰,不同力道转速相应的提高,正反转都有,功能全面

手柄包胶,手感不错,因为我手大,这个握感非常舒服,肥肥的

前面的led灯还凑合

前面的夹持还挺紧,里面有三颗滚珠

前壳是钢的,喷的漆,但是容易掉漆,不像米沃奇那种纯铝的,不过这个价位,国产全是这样的,像博尔特一类的都是铁钢壳喷漆

顶上是123档,不同的档位起始转速不一样,一般1档拧木工螺丝够用了

还有小绿光

里面的电池孔

包胶手柄,手感不错

炮管上还有红色的胶套

又买了一块垃圾电池,都是国产虚标之王,买到手肾都虚一半至少,这电池说是4节到8000,但是我感觉能有4000就不错了,看有人拆解都是1200的单节

总结:60块的裸机真香啊 哈哈,来个米沃奇打黑对比

网友A:
哎 可惜是18V的
俺没有电池啊

网友B:
不拆机,差评,看看电机是不是纯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哎 可惜是18V的
俺没有电池啊

我都想做个21v 转接器了  就是买个18v外壳 用铸工胶粘在转接板上接下线就行了

网友:
多多给我推奇磨无刷16V电钻裸机30左右,要不是电池和铁锚的不通用,我就买个备用了

网友:
贵了。坛友拆过的手大艺裸机,钻批冲双速,21V,也只要60出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拆机,差评,看看电机是不是纯铜的。

果然坛友还是都好这一口

网友:
外观很漂亮,如果照明灯转到红色胶套位置,弄个环形灯,更显高端大气!

网友:
外观挺漂亮的,4节的力量应该不错

网友:
当时买的时候也犹豫是买起子机还是带档位的电钻螺丝刀两用的,考虑了下,还是可调节扭力的多档位螺丝刀用途广些,很多应用场景需要扭力调节,买了个杂牌裸机32元,很不错,扭力调节,同心度,两档转速的速度,都很满意

网友C:
不会和那些手电钻改的一样吧?
有一把这个牌子的无刷手电钻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哎 可惜是18V的
俺没有电池啊

16V,标18V的都是骗人的。他还标8000MA呢,4个电池串联哪来的80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和那些手电钻改的一样吧?
有一把这个牌子的无刷手电钻在用。

这个是冲击起子机 不是电钻改的  标准的冲击起子

网友D:
个人很讨厌16V电池,可能是身高只有170吧,4串的电池柄部太粗,对我来说没有手感一说,但是市面上都是16V的,所以也一直没入手这种玩意,,,
我一般正常用自己做的7.2V的,,,稍微加力的就有12V的,更暴力的就博世18V的了。。。还有一整套松下16V的,不过那是下部电池,手柄很细手感也还行,暴力程度也感觉堪比我18V的博世。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个人很讨厌16V电池,可能是身高只有170吧,4串的电池柄部太粗,对我来说没有手感一说,但是市面上都是16V的 ...

确实是 这种的手柄很肥  手大的适合 像我这种的  手小的 真抓着不得劲

网友:
前两年买的16V B款裸机还要了85

网友:
这玩意是不是江苏启东生产的?外观挺漂亮。

网友:
国产的质量和价格是配套的,不过,自己用也非常不错的选择!!谢谢分享!!

网友:
看上去手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