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再拆一个中兴微随身wifi 已翻车

楼主(2025-02-26):
手贱又撸了一个随身wifi,五块钱包顺丰,翻车了,能切卡,显示sim有效,但是没信号,刷了固件也没用,之前以为是卡槽的VCC没接,找出定义想飞线,但测了一下电源和数据脚都有电压,看来不是这个原因,估计是次品,卡ICCID是能读出来的,装回去退货了

网友A:
改串号,去云控
不然用不了

网友B:
能读icciid但没网说明固件做了手脚,找同板号的刷进去能解
uz901_v1折腾不算难

网友:
看起来不错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读icciid但没网说明固件做了手脚,找同板号的刷进去能解
uz901_v1折腾不算难
...

刷过第三方固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串号,去云控
不然用不了

早改过了 都刷了第三方固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早改过了 都刷了第三方固件了

去年搞了十多个这玩意,后来觉得没意思,价格也不合适了
就没在搞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没啥搞头了

网友:
没什么意思,没必要这个。

网友C:
为什么你们总研究插卡,难道插卡的套餐就便宜?

我都研究买来有隐藏通道的,能1买10G,9毛100G,1.9元300G的那种,充到2027年了,根本用不完。

买一个USB的给车上用,价格略贵,5毛10G,够用了,再充个2.9元100G的拉开差距,否则备用的总是1个,有压迫感。

网友:
这种随身WIFI,买了就可以一直用吗,还是每月要缴费?每月交多少钱?有流量上限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你们总研究插卡,难道插卡的套餐就便宜?

我都研究买来有隐藏通道的,能1买10G,9毛100G,1.9元300G ...

真便宜呀,上链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你们总研究插卡,难道插卡的套餐就便宜?

我都研究买来有隐藏通道的,能1买10G,9毛100G,1.9元300G ...

你撸的这种我等撸不到啊,熊猫大神!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真便宜呀,上链接

能上链接的,早就被买爆了。

我去年1月份买的,用到现在了,测速40M左右,充值最高3000G的是3.9元。

我每个月都全部冲一遍也就十几块,现在都充到2027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你们总研究插卡,难道插卡的套餐就便宜?

我都研究买来有隐藏通道的,能1买10G,9毛100G,1.9元300G ...

因为这种东西实名有风险 js容易拿你的身份信息干别的 广电有9元的正规卡 一个月100多G

网友:
这种小品牌的无线wifi 很容易翻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能上链接的,早就被买爆了。

我去年1月份买的,用到现在了,测速40M左右,充值最高3000G的是3.9元。

这样就可以不用装宽带了

网友:
小东西别费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就可以不用装宽带了

代替不了宽带,这玩意速度只有40M,

家里冰箱空调摄像头,音箱电视电饭煲都要网络。

还有电脑几台,手机几个,平板几个,这盒子肯定架不住。

所以宽带才是正道。

网友:
没用过,不知道效果怎样。。。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