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台湾得益DE-960TRn张丝机械指针万用表拆解

楼主(2025-02-26):
小黄鱼收了块收了块得益的机械表,这个型号市面一大堆山寨,没找到正品拆解图,到手就是拆。

正面外观

背面外观

打开后盖

发现挂了一颗电阻,没完全烧坏,阻值变成15.2欧了,X1测量有误差,没找资料

用内阻仪测试挑选了一个18欧姆的小日子电阻换上

修好后X1测量恢复精准

板子清洗下,这下赏心悦目了

板子背面,看到两个可调电阻,心里拔凉拔凉的,什么鬼设计,搞在拨盘那面怎么调表头精度

没办法硬着头皮忙调了,VR2调电流50uA、VR3调整电压100mV指针满偏

拆表蒙调平衡

看看细节,铂金张丝

背面

内磁做的很漂亮,外屏蔽和支架都很厚实,国产各类后期出的完全没可比性

看下国产外观仿日置的游丝表头

这个是表王MF35的外磁表头,为了灵敏度没有设计铝圈作为磁阻尼

但是实际响应速度还是没有得益960快,也许是指针过长过重的缘故,但出结果比得益快,没阻尼的好处。

10V

5V

7V

10mA

板子细节

保险丝

表头细节

刻度盘细节

其实机械表没啥技术含量,只是愿不愿意认真做好产品,像表王MF35,至今精度依然是王者级别,如果迭代缩小体积,各个元器件也缩小,不是缩水,电路板即使改像福禄克那种镀金,拨盘弹片像福禄克那种固定式镀镍或者镀金也很耐用,体积还不大,电路板元器件像日置那种指针表进化,加上MF35表头性能,适当做点阻尼,加上进化后的体积,那绝对是机械表中表王的表王!

网友:
不错,机械的就是有艺术感

网友:
这块表没话说,细节、精度都是杠杠的

网友:
多谢分享,我早就想买个机械表,但昨天对比了一圈真没找到楼主这么好的,
最后还是买了个假货,准备到手打磨打磨,方便小孩中学学习电路时,更直观地看电流电压电阻

网友:
做工还可以

楼主多少收的?

网友:
这个确实是得益的吊丝表,得益还给一些日本品牌代工。

网友A:
机械表还这么调精度,可见楼主是个精益求精的人。

网友:
是怀旧的人啊,指针表看太费眼球了,已放弃了

网友:
揭开表正面的不干胶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械表还这么调精度,可见楼主是个精益求精的人。

这块仿日置的表也调整过平衡,满偏也调整了,电压精度还马马虎虎在误差范围内,电阻精度偏差10~20%,反覆研究,发现电路板元器件精度,表头线性都没问题,唯一的问题就是电阻部分刻度盘偏差较大,也发现印刷变形现象!不然也算是块不错的机械表,表头线性很好,不卡针,阻尼非常合适,即比得益的块,又不过摆,几十块钱有这样已经很不错了,唯有电阻偏差过大仍痛退了

网友:
表不错,看来下次整台张丝玩玩。

网友:
楼主有情怀。用指针表要换算,用用头脑更灵活

网友B:
可调电阻对应的外壳留了孔,揭开转盘贴膜就可以校准。

网友:
做工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调电阻对应的外壳留了孔,揭开转盘贴膜就可以校准。

还真的是,没注意到

网友:
我是来看涨丝的。

网友:
是一块认真的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块仿日置的表也调整过平衡,满偏也调整了,电压精度还马马虎虎在误差范围内,电阻精度偏差10~20%,反 ...

也是一块认真的表

我有一块。线性有一处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是一块认真的表

我有一块。线性有一处不好。

是的,性价比还是很不错,各方面都还不错,就是表盘刻度问题,应该不是线性问题,板子做工不比得益的差,表头也还马马虎虎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性价比还是很不错,各方面都还不错,就是表盘刻度问题,应该不是线性问题,板子做工不比得益的差, ...

你这一说,我倒是想求证一下,我这块表到底是线性还是表盘问题,周末我来测测看

-------------------------------

我这个确实线性有问题,测了 60uA 基础档,每10uA取一个数据,在 35uA-55uA 区间,显示数值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