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改造一个无线k歌宝。

楼主(2025-02-26):
在k歌宝声音还挺大,就是那个咪头不知道什么原因坏掉了。
所以搞了一个据说是进口,形状很特别,花高价买的,谁知道体积这么小。
如果后效果不好,那要后悔了,先一边拆一边改造吧。

楼主:
改造不成功,现在接上去麦没有声音麦克风无效果,不知道是零件坏了还是原来主板坏了。
另外主板上还有另外一个接头是空的,不知道接什么东东的。是黑线那一个。
这主板看来跟无线音箱主板都是同一个方案,ab什么1495芯片。

网友:
谢谢分享 或许个头小的频响更好

楼主:
怎么用万用表查?咪头的好坏是,电阻吗?
还是有没有导通,导通了说明是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用万用表查?咪头的好坏是,电阻吗?
还是有没有导通,导通了说明是坏了? ...

要去问商家啊。

网友:
简单批量 产品。

楼主:
现在搞好了,原来是正负极焊反了,被那个买家有一个卖家被他误导了,他还画了个图说正负极是这样的,谁知道他是反的。对比的原来的那个稍微大一点的国产咪头,这个好像声音清脆了一些,可能是心理作用,而且防啸叫好像好一点点。国产的成本5毛,这个成本三块。
现在上面穿了一个黄色的海绵,防止刮擦碰撞啸叫。

网友A:
K歌宝用着怎样?

网友:
买过USB蓝牙话筒版 都是接电烧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K歌宝用着怎样?

这个现在跌价了,某多28块,我买时好像50块。
这个主要是这个混响的效果不太好。
就是个儿童玩具吧,不能当做专业的k歌,对唱歌有要求的人用。
我现在给他换一个进口的苹果专用喇叭,代替掉原来那个国产的。
苹果的高音非常的好,所以应该有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现在跌价了,某多28块,我买时好像50块。
这个主要是这个混响的效果不太好。
就是个儿童玩具吧,不能 ...

感谢告知

网友:
对的,咪头分正负极,以前修带麦耳机时也焊错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