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热水壶,内部的线破皮了,火线接地了,差点没把我电死

楼主(2025-02-26):
就在开关穿进底壳那里,空间比较小,不知道什么时候给破了,

外壳带203V的电,我赶紧用感应电笔测

用万用表的交流电压测

打开一看,有个地方破了直接接到外壳了

用704硅胶涂了两边啊,只要不是直接接触,隔一段水,其实漏电很小的。

网友:
漏保不跳闸么

网友:
阎王有没有说你阳寿未尽

网友:
偶尔电一下能长记性。

网友:
这种没必要修,风险大收益小,买一个安全。

网友A:
破损的图呢?

网友:
生命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网友:
莫触碰不锈钢部分。
漏保没起作用吗?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安全第一啊,,

网友:
偶尔电一下能去除身体的毒素。

网友:
没事220电不死人的

网友B:
19块一个,换了吧,稍微加点,还带保温

网友:
这次逃过一劫,赶紧换个好水壶吧

楼主:
我地线接到铝窗框上,妈呀,整个窗框都带电。水池子也带电。

感应电笔还是有用。

网友:
楼主的热水器和我家里的一样的,你说的问题我想应该是我画箭头的地方,家里的热水器前几天我拆开换上面那个温控开关。就两根线,你拆开手柄,用热溶管或者是护套管穿在上面,就安全了。温控开关用的电线本身就是耐高温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破损的图呢?

已经装起来了,看不到了。

其实隔一点水连地线并不会太漏电。

怕就怕直接接触了

网友:
太悬了,有机会发帖证明阳寿未尽啊,珍惜吧,大哥,换一个没多钱的

网友:
命大,必有后福,多拆多折腾吧

网友:
注意用电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B:
19块一个,换了吧,稍微加点,还带保温

19元的新壶,我是不敢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