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废品堆捡的得力考勤机改自动对时钟

楼主(2025-02-26):
拆了换掉这个纽扣电池

网线那接到路由器或交换机去 5V电源

设置ip地址

时间对了

用zktime软件传点图片可以当电子画框

网友A:
想法很好,考勤机本来就是一个时钟,还是一个小夜灯,指纹按钮那个小绿灯刚好照明,晚上去WC照明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想法很好,考勤机本来就是一个时钟,还是一个小夜灯,指纹按钮那个小绿灯刚好照明,晚上去WC照明用。 ...

上WC也打卡签到

网友:
牛马打卡机

网友:
打卡签到。。。曾经在某企业一天打四次卡才算基本考勤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上WC也打卡签到

的确是这样,有的单位防止有人偷懒,躲在厕所里;上厕所也有时间规定,上小号三分钟,上大号十分钟。超时了,就考核你,扣100元每次。

网友:
我们在办公室上班的每天打卡4次,用这个当时钟和小夜灯真是人才。

网友:
把灯和传感器的线延长,灯光换成白色,妥妥的自动对时小夜灯。

网友:
显示屏是通用的可以拆机

网友:
楼主软功夫了得。
难怪摩托罗拉等一众公司都去硬件,强攻软件了。

网友:
当成可以看时钟的电子画框,想法不 错

网友:
指纹识别模块能不能再利用一下?

网友:
当做电子相册还不错了

网友:
改这个有意思有技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的确是这样,有的单位防止有人偷懒,躲在厕所里;上厕所也有时间规定,上小号三分钟,上大号十分钟。超时 ...

咋判断开大还是开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咋判断开大还是开小?

最近抖音上看到深圳一个厂比这个含严格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最近抖音上看到深圳一个厂比这个含严格

不好了,我也在深圳一个厂…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好了,我也在深圳一个厂…

一样,我这现在也开始抓考勤了

网友:
这个改造好,原来公司的指纹考勤机拆散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