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戴尔3050sff装系统蓝屏

楼主(2025-02-26):
朋友给了一台主机,戴尔的3050sff 6代i5  8G内存。进pe蓝屏,更换pe软件有时候不蓝屏,用分区工具分区,不管是mbr legacy 还是guid  UEFI都是重起开始安装就蓝屏。。
硬盘换了sata nvme的都试过。装不了windows,飞牛os可以安装,不定时的就连不上。重起就好一段时间。是哪里问题?
bios已经升级最新的了。

网友A:
最小系统,更换内存测试一下。PE蓝屏基本上都是内存-CPU-主板。

网友:
进PE都蓝屏,八成是硬件有问题了,挨个换吧...

二○二五年二月二十六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小系统,更换内存测试一下。PE蓝屏基本上都是内存-CPU-主板。

我觉得可能是主板坏了。。

网友:
内存接口接触不良,主板挂了,拔了硬盘用pe测试稳定再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可能是主板坏了。。

由易到难测试吧,我前几天一台工作站就是内存问题,两个内存拔掉一根稳定的很,上两个各种蓝屏重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可能是主板坏了。。

我的第一反应也是主板,那样连修的必要都没有

网友B:
内存   CPU   主板   都有可能   挨着试吧    没有快捷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存   CPU   主板   都有可能   挨着试吧    没有快捷的办法

大概率主板。打算放弃了。。

网友:
先换个内存试试,算是最小代价了,要不就是主板挂了

网友:
最大概率就是内存兼容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概率主板。打算放弃了。。

我有台3050MFF,还想着收了你的来搞出一台来,查了下MFF跟SFF不是一个东西

网友:
先换内存,不行就是主板,cpu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台3050MFF,还想着收了你的来搞出一台来,查了下MFF跟SFF不是一个东西 ...

你这是迷你机箱,sff是小机箱。不一样大。。

网友D:
官网先升级下BIOS再说

网友:
就没有怀疑电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官网先升级下BIOS再说

升级过了,故障依旧。bios里怎么操作都不死机,装飞牛os也正常能用一阵。不死机。。就windows不行。

网友E:
DELL商用电脑不但挑内存和频率等硬件,更是在BIOS里有阻断SYSLINUX、G4D等第三方引导程序的代码。

就是说,MBR 和 PBR 都必须是微软的代码。你这属于是BCD 蓝屏,是DELL电脑的“通病”,所以你应该用BOOTMGE或NTLDR引导的WINPE,防止被DELL机阻断BIOS INT13 磁盘访问。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是迷你机箱,sff是小机箱。不一样大。。

试试设置,试试软件,不行就换个U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DELL商用电脑不但挑内存和频率等硬件,更是在BIOS里有阻断SYSLINUX、G4D等第三方引导程序的代码。

就是说 ...

感觉您说的很有道理。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