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1982年的精密线绕可变电阻拆解(WXD3-13/2W/10KΩ)

楼主(2025-02-26):
1982年的老货,分解开看看结构

内芯就是这样装在壳体的,前进WXD3-13/2W/10KΩ

分解开

两端螺丝和卡片都是黄铜的

能看到壳体两端内壁有端盖铜片卡入固定的凹槽

内壁固定的双螺旋结构的线绕电阻,整个固定在壳体内壁,大螺旋构成螺纹,旋动轴心时滑块沿着螺纹移动

这个套圈样的铜丝就是滑动端接触引线,看颜色估计镀银的

套圈安装到内芯的样子

壳体的另一端

内芯的结构

动触点就是一个滑块,触点两边有两条塑料突起,装进壳体,两条突起卡住大螺纹,确保触点能沿大螺纹滑动

细节

滑块从滑槽抬起的样子

套圈套住的一端,应该是镀银的。

谢谢观赏

网友:
就是做实验滑动变阻器一样的结构。我换下来的多圈可调电阻也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
滑动可调变阻器

网友:
以前的都是一字螺丝

网友:
滑动变阻器,看着不 错

网友:
中学物理课看过这东西

网友:
很好的老元件,那时作假的少(部分地区部分产品已经起步)

网友:
改可调电源好东西

网友:
里面电阻丝不错,拆了个4.7KΩ 1W的,线径都有1mm出头了

网友:
以前书本上学的现在见到了

网友:
改可调可以用,但感觉调压太慢,无法适应我这样的急性子。

网友:
观赏完毕,谢谢分享!
这个貌似比现在的质量好很多

网友A:
电阻丝是螺旋+螺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丝是螺旋+螺旋。

DNA的双螺旋

网友:
精密线绕多圈电位器

网友:
第一次见这么高端的可调电阻,那时的人是用心做好产品。。。

网友:
老货,比如今市面上流通的多圈电位器复杂多了,寿命也不知长了多少倍。

网友:
这种结构,上次还是上学那会见过。。。

网友:
上古收藏元件

网友:
这种多圈电位器调节精度比普通电位器精确很多,不会忽大忽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