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ZT-R01热成像万用表测试线路板效果图

楼主(2025-02-26):
有了热成像万用表首先想到的就是测试线路板在工作时的发热情况,下面就测试一下笔记本电源在工作时的发热情况;可以看到哪个元件最热,哪个区域最热,进一步了解这个电源的工作情况;还可以通过红外光和自然光融合度调整,看到很多种图像显示,非常直观实用。

最后这个图就是大家想象看到的;返回前几个图就知道了具体区域和元件。

网友:
有了这个检修起来方便多了!

网友:
众议新品是吗

网友:
发热就需要隔离吧

网友:
怎么还有透视功能?能看到笔记本电源内部的元件?

网友:
看到这神器,又开始烧起来了

网友A:
不是说分辨率很低吗?第一第二图怎么这么牛逼?

网友:
分辨率好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说分辨率很低吗?第一第二图怎么这么牛逼?

那是可见光成像,热成像分辨率低,如果没有可见光的双光融合,单纯的热成像图像就模糊不清了。所以,具备双光融合的热成像,从观察角度看,可以弥补一下低分辨率的热成像。至少能让你相对容易一点看到到底什么位置热。

网友B:
第一张是纯热成像,热成像分辨率还可以,看的也比较清楚。后面两张,热成像分辨率低,但是,有双光融合技术,所以,看上去也还行。只是明显看出来热成像不够细腻,极端的温度点还凑合。

网友:
这样来看众仪的这个热像仪,维修电路板也可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张是纯热成像,热成像分辨率还可以,看的也比较清楚。后面两张,热成像分辨率低,但是,有双光融合技术 ...

这样的可见光补助图像就可以了啊,看来我得提议领导弄个回来玩玩

网友C:
虽然热成像分辨率低,但万用表集成热成像是个好的开端。

网友D:
我们做显卡FA经常会用到热成像仪,但这款不太够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们做显卡FA经常会用到热成像仪,但这款不太够

显卡元件太小太多太密集了,这个分辨率没法玩了。普通开关电源之类的好像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虽然热成像分辨率低,但万用表集成热成像是个好的开端。

这种产品早就有了。。。

网友:
看了个寂寞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可见光成像,热成像分辨率低,如果没有可见光的双光融合,单纯的热成像图像就模糊不清了。所以,具备 ...

还有不是双光融合的热成像仪吗?

网友:
不错哦,期待热成像功能像示波器一样普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不是双光融合的热成像仪吗?

这么说吧,热成像其实多数不带可见光成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