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WinXP系统出现PCI Device感叹号问题,请教高手怎么样解决?

楼主(2025-02-26):
老笔记本,换了个固态,速度快了,每一次开机出现如下提示,怎么样解决。
win XP工作正常。怎样解决,请教高手指导一下小白。

网友A:
竟然还有人用xp,就是某个驱动程序没有安装好,例如读卡器,modem,无线网卡,摄像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竟然还有人用xp,就是某个驱动程序没有安装好,例如读卡器,modem,无线网卡,摄像头......... ...

老笔记本安个XP用可能快点吧!win7我怕老笔记本卡

网友:
如果不影响使用,把它禁用可行?

网友:
驱动没有安装完全,找这个型号的XP系统的驱动!

网友:
简单处理方法,驱动精灵等软件扫一次,缺啥装啥。自己动手的话,看看这个设备的硬件IDS号,根据硬件IDS号搜索是个啥东西,然后再下载驱动安装

网友:
不影响用就行,随它去...

二○二五年二月二十六日

网友:
驱动没装好,或者禁用

网友:
bios里硬盘是ahci模式吗?

网友:
缺少驱动,用驱动检测软件扫扫

网友:
扫描硬件,安装驱动

网友:
少驱动,下载驱动安装工具,装过全删了,尤其是QJ的那些垃圾

网友:
设备管理器-设备-右键属性-详细信息-属性-硬件ID截图,贴上来看看

网友:
换个电脑,包好

网友:
好像有好多硬件都没有XP驱动了吧,至少换个win7吧

网友:
解决方案是

为什么从Win7<旗舰版>降级到<专业版>再降级到<家庭高级版>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84358-1-1.html

网友:
驱动工具扫描,没有驱动的无视

网友:
电脑配置是什么?

CPU  ?   内存条?   硬盘?

免费鲁大师, 你值得拥有 ~~~~

网友:
某个驱动程序没有安装好

网友:
XP系统不支持Trim指令,对SSD的耐久度,性能影响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