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之前DIY锂电供电的高压直流电压表,静态耗电有点大,拆。。。

楼主(2025-02-26):
之前给高压直流电压表做了个盒子,加锂电池供电(帖子:https://www.mydigit.cn/thread-472711-1-1.html)。
因为锂电供电,电压表又基本在吃灰,放一段时间就没电了。
拆开看看静态耗电是多少,多久会把电耗完。

用3.7V电源模拟锂电池测了一下。在关闭电流表,只连通锂电池充电电路的情况下,静态耗电是2.3mA,有点大哦。

电压表开机时的耗电是80多毫安。

把原来的软包锂电池换了个大点容量1000mAh的(反正家里锂电池很多都用不完),这样关机状态下应该可以放两个多星期不会没电。
如果要长期放置不用,得再弄一下。
这个充放电模块是同口输入输出。要不换个低静态耗电的充放电模块(大家有无推荐的?),要不想折腾,就简单加多一个开关断开锂电池的连接。
大家有啥建议?

网友:
加开关吧,这比较好

网友:
应该还是电路造成的,换电路

网友:
数码管应该没有很大的电流啊

网友:
用开关,直接关断它。

网友:
换电阻,把数码管调暗些。

网友:
3MA电流长期放置不小了,可以参考下面电路,几ua级。

网友:
还是电池加一开关简单。

网友:
加多一个开关断开锂电池的连接更直接

网友:
说的对,加一个开关,简单明了又省事。

网友:
看了下前面的帖子,问题应该出在充电板上,换4056充放一体的板子估计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锂电供电的静态电流过大,容易废电池。愿意的话,可以给电池加个开关。

网友:
给锂电池加开关,不用时断电。3毫安静态电流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