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这个U盘1000MB/s

楼主(2025-02-26):
看速度多快

网友:
你发贴就是要表达它速度快吗?读取1000MB/S嗯,很快。

网友:
USB接口有这么快吗

网友:
发个实际使用数据,C口还是U口
我的实际350左右读写,型号不一样

网友:
USB 3.2 Gen 1‌:传输速度为5Gbps,这相当于每秒可以传输大约625MB的数据。
‌USB 3.2 Gen 2‌:传输速度为10Gbps,即每秒可以传输大约1.25GB的数据。
USB 3.2 Gen 2x2‌:这是USB 3.2的最高速度等级,传输速度可达20Gbps,也就是每秒可以传输大约2.5GB的数据。

网友:
有那么多吗?

网友:
手头还没有这样的U盘

网友:
这个速度是很快,不知道价格如何?
我的U盘大多数是30M以下的,如果不拷贝几个G的大文件,平时使用也够用了,但是如果拷贝电影、安装镜像文件就需要耐心了。

网友:
USB 3.2 Gen 2x2‌:这是USB 3.2的最高速度等级,传输速度可达20Gbps,也就是每秒可以传输大约2.5GB的数据。这个只是理论上的传输速度,大家直供参考,正常情况下,还决定于,你的电脑是啥等级的,用的是电脑的什么口,如果这个速度的U盘,你插在USB2.0的口,那就很慢了;必须都是同样的USB3.2的匹配的才可以发挥最大速度。

网友:
大文件或许有,小文件还不是慢

网友:
拿事实数据说话

网友:
我有一个U盘读写速度,150MB/S,已经知足了

网友:
不知道拷贝10000个TXT文件或者图片是不是有这么快

网友:
缓存关了再试呢

网友:
这个U盘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MB/s

网友:
现实点,去掉一个0能达到就不错了。

网友:
考虑过USB接口的感受吗?

网友:
这种速度传输的时候U盘会不会温度很高。

网友:
一直用的sandisk,可以读写400M,关键是终身保,前几年坏过一次狗东说没货直接退全款买了个更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