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IT8512电子负载改装香蕉插座接线

楼主(2025-02-26):
有一台IT8512电子负载,接线是螺母式的。总感觉有时需要换线时不方便,所以画了个板,做了个3D外壳,改装成香蕉插座的。好处是方便,缺点是会增加一点点接触电阻,不过对于简单的测试影响不大。

网友:
挺漂亮,估计下面两个接口还可以更上一点。

网友:
漂亮,快申请专利,否则义乌看到就开始连夜量产。。

网友:
这样改不错挺漂亮

网友A:
做的挺不错的,没想办法把螺帽和香蕉插孔做成一体的,那样转接板都不需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的挺不错的,没想办法把螺帽和香蕉插孔做成一体的,那样转接板都不需要了。 ...

你的想法,DIY工具不足不好实现。用PCB加现成的元件做比较简单

网友:
有现成的带孔的接线桩卖,直接无损更换,可以插可以拧,和现在的新款一模一样,我的早换了,一个电子负载(8511+),一个程控电源。苏州一家卖的,埃塔ETA3313A大电流50A接线柱。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想法,DIY工具不足不好实现。用PCB加现成的元件做比较简单

有成品36元一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成品36元一对。

哦,没找过,不过DIY就是玩

网友:
无损改装漂亮

网友:
小板再加上DC口、C口可能会更方便

网友:
创意不错,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