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水一贴,换个开关电源适配器的高压电容

楼主(2025-02-26):
一个时钟用的4.5V200ma开关电源,插上听到一声嘣响,拆开看看原来是高压电容爆了,初级是两个400V2.2UF的电容,爆掉一个,干脆两个都换掉,手头只有4.7UF的,也换上了

换上后拍的电源照片

看看爆掉的电容和要换上的电容,牙签是用来通PCB孔的

换好后的样子

手头有闲鱼上买的各种电容包,有点配件真不错。

网友:
修修补补再战三年

网友:
4.5V这电压真少见,很多小电钟都是5V的USB供电接口。

网友:
LN并个压敏电阻

网友:
配件充足,随时能修好。

网友A:
不是连带开关管爆的吗?

楼主:
LN已经有蓝色压敏电阻还有保险,是电容质量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连带开关管爆的吗?

电容坏不一定爆开关管啊,整流二极管短路就有可能爆开关管

网友:
炸成这样,后面的设备没烧吗?

网友B:
楼主什么时钟还要用电源啊

网友:
4.5V这电压真少见  可能是LED手电,再配个保护板

网友:
修好又可以再战

网友:
别说,4.5v的电源盒坏了还真不好配,用的特别少。

网友:
竟然还是RCC电源,找个旧手机5V 1A充电头改成4.5V应该比这个好

网友C:
没把旧电解的遗留物清除掉?

网友D:
电解液具有腐蚀性,板子不洗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把旧电解的遗留物清除掉?

谢谢提醒,竟然忘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解液具有腐蚀性,板子不洗一下吗?

谢谢提醒,竟然忘记了,好像已经干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什么时钟还要用电源啊

多年前买的一个投影钟,干电池带不动投影的,另配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