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22块钱的便宜便携15W充电款电烙铁开箱展示

楼主(2025-02-26):
买它的起因:
自动挡车档杆无法解锁,看了抖音,说是里面的一个小开关的问题。于是本着能省则省的原则,买了同款开关,为了方便焊接,买了充电款电烙铁。
买它就是为了焊接这个开关,大概3个焊点,想着当一次性的使用,买个最便宜的

到货开箱

包装也是没有中文

配件还很齐全

这后面的点不是显示灯

关键就是这个烙铁头

插上

长按开机

按一次加一挡,一共4个挡位,3个加热挡,一个空挡

这一小卷够我用5年的

这点松香够用10年的

买了两个开关,一个按型号买的,一个是平替的,按型号的是25块钱一个
平替的5块钱,这三个焊点就是用这个烙铁焊上去的

东西都准备好了,开始拆车

拆到最后发现原来的开关没有问题,灵敏的很,可能是固定开关的卡扣松了
我又动了动卡扣

这一堆白买了

说一下这个烙铁,热的很快,以至于刚开始没想到,开机5秒左右就想用手摸摸有没有温度
结果都烫手了,10秒多就能化锡了,但是坚持的时间很短,满电也就能坚持不到5分钟
电池很小,所以要想好怎么搞,一次焊成,介绍是能插电用,我想应该对电源有一点要求
普通的5V2A电源可能不够用。充电要半个多小时才能充满,可想用电电流有多大。

网友:
外接一个电池,应该可以

网友:
22元,包邮,能正常使用,可以的。

网友:
看上去还可以,哪个平台买的?

网友:
22还包邮,性价比太高了

网友:
210头子,可以40W功率

网友:
  功率太小  动作稍微慢一点 冷了

网友:
主要是速度快 5秒化锡  还不错

网友:
电子烟的 改的吧

网友:
很超值,光一个C210的烙铁头就15了,还有一个手柄

网友:
接个充电宝就行

网友:
新鲜玩意啊

网友:
是不是充满电后,每次只能连续通电使用不到5分钟。那么断续使用大概能焊多少个焊点。

网友:
这种小电池的充电烙铁续航力太差,导致实用价值大大降低,应该买用18650电池的,而且可以随时更换,这样,实用价值就大大提高了,40多可以买得到,也不是很贵。

网友:
15W便携,能化锡吗?环境冷点焊点大点够呛

网友:
这个价位,值了,就是没用上。可最好也是没用上。

网友:
家里的烙铁都是古董220v的吗
如果不是的话,车上就有12v点烟器输出

网友:
硬的起,软的快

网友:
210的头子加上手柄1,真值。

网友:
18650 + 充电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