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请问这个aigo U350 U盘用什么量产工具

楼主(2025-02-26):
 设备描述: [G:]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aigo U350)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协议版本: USB 3.10
 当前速度: 高速(HighSpeed)
 电力消耗: 504mA
USB设备ID: VID = 090C PID = 2000
设备序列号: CCQCH547X7JM5M01
设备供应商: aigo
 设备名称: MiniKing
设备修订版: 1100
产品制造商: aigo
 产品型号: U350
产品修订版: 1100
 主控厂商: SMI(慧荣)
 主控型号: SM3281BB - ISP 210415-C01
闪存识别码: AD5E285302B0 - Hynix(海力士) - 2CE/单通道 [TLC]
//////////////////////////////////////////////////////////////////////////////////////////

我的是爱国者U350 128g,量产工具是不是分正片还是黑片?我的是正片吗?用什么量产工具,请大侠指点!

网友:
这个只能下软件试

网友A:
你先随便找一个版本的3281正片量产工具读取一下这个盘的量产信息,顺便也把这个盘的ISP备份下

红框里就是当时量产工具的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随便找一个版本的3281正片量产工具读取一下这个盘的量产信息,顺便也把这个盘的ISP备份下

读出来当时量产的版本是21.4.23,可群里的工具不都是2.5.xx吗?有这个版本吗?

网友:
备份 isp  输入法又变全角了

网友:
维修教程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01856-1-1.html

网友:
坏块多的黑片拆机片,稳定速度快就用正片工具,容量大就用黑片工具

网友:
@ AD 5E 28 53 02 B0 01 05 03 00 00 00 00 5A 6C 6C 87 3C 00 00 00 00 32 64 A8 10 10 92 92 92 5D 5D 5D 66 66 22 DB // Hynix H25BFT8A1B8R T0207 3DV6 TLC

//--- HY 3D V6 (H25BFT8A1B8R)
FLASH_AD5E285302B0_DisableCardModeFW=1

找个有3281-bb有固件工具,自己添加一下ID  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