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建武Kenwood (TEXIO德士) 高精度线性稳压直流电源PAR20-4H拆解及维修

楼主(2025-02-26):
收了一台垃圾成色的建武Kenwood PAR20-4H高精度电源,简单测试了下,发现有问题,居然还修好了,

最近刷黄鱼看到这个电源很火,0.1mA高精度电流回显,坛子里还有大神@创天蓝 搞了串口通信联网的功能。遂低价搞了一台。问有没有暗病卖家也说没有,但看成色这么差,脏了吧唧的放久了还有点受潮发霉,我不放心还是得实测才知道。

开盖清灰打理了半天。刚开始测试,各项功能还算正常,0.1mA的回读显示还算稳定,但跟万用表实测电流还是 有点差距,老机器了多少年漂移没校准能理解。而且这机器没有任何校准资料,AMP放大板子上有五六个电位器,不知道哪个管那个。

开机到满功率20v 4A,祛祛潮气,煲机一天,果然后面开始不稳定了,开机后时而能亮屏时而不能亮。完了,果然有暗病。

说明书和操作手册网上只能查到日文的,用翻译软件还算能看。年代久远,维修手册和电路图完全找不到,有良心给电路图的电源只有老HP的E36xx的和台湾茂迪的LPS的电路图,所以只能自己开盒摸索了。

拆开机器毫无头绪,但想到开机继电器都有吸合动作,仅屏幕不亮,应该是屏幕这边显示板的问题,可能供电没了。于是一步一步小心拆到显示板的供电,量了下果然电压只有0.5v,方形板子底部是个TO220的7805,贴在铝壳上。拆下来给12v一量,果然,只有1v输出,7805坏了。

用直流电源单独给显示部分的端子供电,面板亮了,正常,说明的确是7805的问题。mcu和显示部分供电5v 220mA左右,整流输入10v左右压差5v,功耗有1W了,应该是年代久远发热导致老化损坏。

手头没管子,等7805换好后再做老化测试,再更新帖子。

--

另外拆机发现这个建武电源可能有设计上的缺陷,模拟板上信号继电器J5发热严重外壳都烧熔了,但在测试时功能好像都正常,没发现什么异常。去对比看了下网上的拆机图,发现后期新版TEXIO版本的,这个位置J5去去掉了,没有焊。可能厂家发现了这个设计bug,给修复了??猜测J5继电器对于20v型号可能是用不到的。

查了下资料发现Kenwood同时期同类产品还有个30v 3A的款PAR36-3H,可能比较合适点,但不知为什么市场上流出很少,就这个PAR20-4H流出的多。建武的电源测量部门后来独立了改名成TEXIO德士,所以后期这个产品打的TEXIO的logo,但型号没变。

这个机器当年应该也是神机了,指标超神,而且还有后缀带L的集成吸电流的电子负载款,二相限,可用于模拟测试电池供电之类的特性。直到现在也就类似固玮的PPH1503具有类似功能了。其他能回读到0.1mA的,我有印象的也只有Owon厦门利利浦的一款停产的线性电源。

这个电源还有个优点是,无风扇自然冷却,很多电子爱好者对小功率电源类仪器仪表是很讨厌呼呼的风扇声的,比如我。这机总结就是,除了重,没太大毛病。

楼主:
不得不说小日子在90年代电子工业还是很先进的,这玩意儿的人机操作非常合理,人机工学一绝。单编码器旋钮飞梭,慢转就是5单步步进,快转就是大范围步进,上方的按钮可以切换精调粗调,精调就是按1mA 1mV步进来设置电压电流,非常好用。

缺憾可能就是电流档0.1mA只能支持到最大1A左右,而且是单独的档位,需要输出前就换挡设置好。可能是受限于当时的ADC分辨率水平吧。看了下板子,两个电流检测,一颗0.1欧,一颗0.02欧姆,都是用的德国Issabella类似桥堆体积的大功率低温漂采样电阻。

===========================================
2-27更新:
--------------------------------------------------------------------------------------

翻车了,这机到目前为止发现了3个毛病,修好了2个,还有1个修复无望,血亏。

1. 昨天偶尔开机开不起来,完全不亮,经检查判断发现是面板部分MCU控制板部分的5V供电异常,换了7805后,成功修复。

2. 原机AMP模拟板K5位置Fujitsu 49ND005信号继电器烧坏,外壳发黑融化,大概率线包烧了,可能是因为受潮漏水;换用一颗直插的Omron信号继电器后,成功修复。之前因为看到别人的拆机网图,TEXIO版本的K5位置空着,不焊了;所以尝试拆除后直接开机测试,发现电流读取不准了,所以还是得焊上去。K5就在两颗高精度电流采样电阻附近,一共有三颗继电器,推测可能用于信号采集的挡位切换,所以是必需的。

3. 这个是最头疼的,开机运行十几分钟到半个小时,会死机;现象就是负载输出电参数都正常,但是最上面一排的负载切换按钮, VI切换按钮,记忆按钮,全都失效了,按了没反应,像死机。关机重启也不行,必须冷半个小时后,再开机才会好。类似软故障。但是它死机也不是完全死,右下角的步进粗调/微调按钮还有用,旋钮编码器还可以用,可以调节电压(但是切换不了V I),使得数码管上的电压值可以正常变化。所以这又说明MCU是在运行的,MCU并没有死。

刚开始怀疑是不是数码显示和按键面板有部分虚焊了,接触不良了,所以拆开面板量了半天,楞没发现哪里断了。完全逆向跑图又不现实,工作量太大。回头想想,如果是按键接触不良也不应该跟时间和温度有关啊,都是开机过几分钟后可能温度上来了才按键无反应的,都没震动板子,所以应该排除走线和排线的问题。

后查了下显示按键板的5v供电,正常;红外热像温度照了下,也正常。

再回头想想,如果万一真是固件出bug了固件问题,虽然单片机还在运行,并没有物理死机,电压旋钮还能调节,但功能不正常了也是有可能的,类似于程序跑飞了,只局限在某个循环。或者是模拟板那边的信号采集监测出问题了,一直判断在死循环里面出不来,或者一直是跟模拟板通信失败,那么程序就只能卡在某个位置出不来了,这种可能性最大。但如果真是这样就完了,非常难修,没有电路图的话得摸好久。算了,只能先当个半残废机勉强用了,还能用,只是设定好了后别动就行Doge。

在这玩意儿上面已经花了两三天时间了,工时精力有点费所以感觉血亏,虽然机器收来废铁价,还赠送了两个船新的双针毫伏表和信号发生器。

-------

总体感受,这个机器作为90年代设计还是非常先进的,无论指标参数还是易用性操作性。
尤其是,牛逼的来了,我拆遍了这台机器,发现它是没有ADC的也没有基准源的,它用了3片(5路)16bit 18bit hifi音频DAC来曲线救国实现ADC采集功能的,可能是那个时代还没出现高位ADC芯片吧或者价格太贵无法商品化。

机内功能区块设计非常简单且合理,机头包含,按键数码管板和核心MCU微机板背靠背,切换信号控制的继电器板。然后侧面立着的就是一张巨大的AMP模拟板,包含了DAC ADC 电流采样 接口通信 以及板载正负15v整流稳压供电等;中间是主变压器。机尾最后是带巨大散热器的功率板,包含常规的大功率三极管整流桥和大电解等。

市面上常见的数显数调线性电源,拓扑都很老旧,无非是用两路DAC取代了原来的V I调节的电位器,VI读数回显部分,用MCU的ADC采样取代了原来的两个模拟指针表头。而这个电源用了两片美国BB(TI)的PCM1700 双路18bit音频DAC,分别给 CV和CC两路控制调节做设定,而V I实测电压电流回读的模拟电压采样部分,用的一颗ADI的AD1861 单路18bit音频DAC,猜测是使用的逐次逼近比较的方式来实现高精度的ADC采样,速度要求并不高。但这种方式完全仰仗MCU的操控处理速度,故对程序要求高。另外既然都是18bit,为啥设计上不统一型号呢,非要用5路这么奇怪的DAC;最后,这几颗DAC的数据流输入都是串行的,所以需要的通信数据线很少;所以看到MCU板出来的信号排线很窄,只有十针左右,其中还包含了4根给机外通信的两路串口TXRX,从设计理念上说是非常先进的。

要说缺点的话,还是整机继电器太多,光信号继电器就有七八个,再加上换挡切换的继电器。我以前吹过某睿源的线性电源,现在收回该论调;个人认为只要是使用继电器切换功率回路电压挡位的线性电源,都不是好线性电源,用多了就知道了。(这里顺便软广一下东儿科技开发的线性源)

发现AMP板上串在7815 7915回路上的功率电阻,功率板上有颗电阻,都是七八十度,都很烫。但却是原厂设计状态,不科学啊。

三颗DAC芯片

网友:
据说线性电源皮实耐造,现在这种普通可调都是开关电源,铁皮壳子挺大却轻飘飘的。

网友:
老电源质量都不错,尤其是小日子的东西,质量用料都不错。

网友:
电源不错,还是静音的。

网友:
做工用料真不错,皮实耐用

网友:
就坏了个7805不错了

网友:
模拟线性比开关电源耐用!开关电源开关元件工作在高压环境下,电路复杂

网友:
这种电源开关开了还要按下按键才能正常输出吧

网友:
日子的东西还是不错的

网友:
这电源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
我也买了一个相同品牌的另一个型号的电源。最大18V输出的。输出精度很高。

网友:
谢谢分享~我是不敢收,果然是大佬,勇气惊人

网友:
谢谢分享,什么价格收的?

网友:
小日子的就是好    2003国产庆华 换在 电位器

网友:
老电源,变压器和壳都没生锈的地方,质量不错啊

网友:
修好捡漏了

不错的电源

网友:
十几年之前到广东某一做车用多媒体机的工厂,电源、仪表都是建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