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废品站捡到的xbox电源,顺便请教一下改开关电源的问题

楼主(2025-02-26):
今天去逛家门口的废品站,看到了这款电源,一看是双头的,是特殊接口,当时不知道是干啥用

看了一下电源壳上的参数,居然能打到12伏,10.83安,寻思着把这个接头剪了,当个普通开关电源拥有也是美滋滋

回来之后一查资料才发现这是一个Xbox上面的电源,正常是有一个5伏的待机电压,经过网络检索,有人把五福转接之后 就可以实现12伏的输出

机器倒是很好拆,四颗五星螺丝,拆掉之后,没有任何卡扣,直接就拿掉了,机壳的上半部分还有一个风扇,整体做工十分工整

我现在的问题是请教一下大家 他的输出有5根线

黄色 12v
黑色 gnd
蓝色 ps-on
灰色 rsence
棕红 5v

想请教一下各位老师,如果要改成普通12伏开关电源的话 应该怎么接线

网友:
看着接口应该是专用电源

网友:
专用接口,难配又贵

网友:
ps-on 接 5Vsb

网友:
应该是PS-ON接地启动

网友A:
可以看看最后一张图右上角两针插座,有没有标识?找找输出端有没有耐压16V以上的电解电容,看看是不是12V?

网友:
看板子,好像一般,没有台达的笔记本电源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看最后一张图右上角两针插座,有没有标识?找找输出端有没有耐压16V以上的电解电容,看看是不是12V? ...

那个两针接口是风扇的

网友:
做工还可以

网友B:
ps-on和5Vsb两端接个1K电阻就能输出12V。

楼主:
引用 网友B:
ps-on和5Vsb两端接个1K电阻就能输出12V。

直接短接可以不

网友:
我也在回收站拿回来一个类似的电源,6脚输出3组12v,一组5v是启动信号,短接5v,12v输出正常。功率175w内部带散热风扇。

网友:
做工还不错的

网友:
测12伏输出,ps-on触碰 5Vsb或地,接哪一个有12伏输出就接哪一个。

网友:
感觉这个电源做工 不如 正规品牌笔记本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