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一个有点不一样的飞科FS379,有点小翻车

楼主(2025-02-26):
最近在给买的剃须刀更换电池时看到了一款与xuyaz所发内构不同,但型号相同的飞科FS379剃须刀,正好发给大家看看

首先是电路板完全不同,相比xuyaz所发的版本感觉正面电路更加简洁,元件更少;而且在拆开时就有一些松香发黑的痕迹在上面,焊点不一致,感觉买到拆修机了?

电池使用AA1200电池两节串联进行供电

这是这次小翻车的地方,可能是向后掰开的时候没有注意,连接外壳卡口部分产生了损坏,跟xuyaz所发版本差距在于金属片被卡座直接焊接上去,节约了线材(也没那么好拆了)

背面电路板不太干净,感觉有助焊剂没洗净;电路本身也被大幅度简洁化了

前后盖直接简化,取消了部分分件,螺丝位置也从背面移动到了正面了,不过好像没看到白色的密封圈

要小心这个小零件,实在是有点容易丢失

是安装在正面盖开关方向的垫片

套入半透明塑料件

安装正面连接件后即可完成组装

组装完成图,这倒是完全一致了

网友:
电路板看起来好像被腐蚀了。

网友:
不会吧,这么拉胯了吗,返修机也不应如此呀,怪乎,怪乎,还继续用另一个飞得了

网友A:
可以用两个14500锂电池并联代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两个14500锂电池并联代换

好的,哪天再换电池的时候可以试试

网友:
这工厂返修也太马虎了吧,感觉还不如小作坊的工艺水平

网友:
感觉剃须刀没必要怎么复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两个14500锂电池并联代换

不是锂电池,他们家的基本没有锂电池

网友:
不同生产批次的,结构不太一样。

网友:
做工现在都这样了

网友:
数显屏比以前好,没有以前的密封圈防水。有的剃须刀只能头部清洗,机身没做密封。

网友:
很大可能就是返修货了。。。谢谢分享

网友:
我有378型号,是锂电池,你这个379是镍氢电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是锂电池,他们家的基本没有锂电池

怎么没有锂电池,后期生产很多型号是锂电池,我有2个,338和378就是锂电池。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怎么没有锂电池,后期生产很多型号是锂电池,我有2个,338和378就是锂电池。 ...

338应该不是,378是锂电也是14500,也不是18650

网友:
结构不太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338应该不是,378是锂电也是14500,也不是18650

338我拆过是锂电池,飞科大多是用14500,没见过用18650,毕竟内部空间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