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特需网络插座面板 万能的淘宝也不好买 自己DIY一个

楼主(2025-02-26):
床头只有一个86位 需要一个2插 3插 网口 互不干扰面板
淘宝很难买到,一个独家经营16,自己手搓一个
多年前1元2元买的1开5孔斜插

抠出来的开关,能独立用

开关孔位经过简单修改 网络模块完美嵌入,上下卡死

最后模块铝纸全包围

手搓的防尘盖

完美收官

补充说明, 被挡住的强电86插座

沿红线打孔借用弱电86盒

网友:
真是好思路

网友A:
强电怎么能和弱电走一起?楼主你这不符合标准

网友B:
没见过网线与电力线走一条排线的

网友:
按理说淘宝应该能买到,但是看到成品后眼前一黑,强电弱电一个面板,肯定买不到,不合规范啊,有电工证的我眼前一黑,不推荐这样做,在旁边加个面板不行吗。

网友C:
强电在墙内走塑料管,弱电在墙内走金属管,金属管需要接地。否则不合标。

网友D:
淘宝上多着呢,怎么会没有呀,

网友:
做的不错,挺漂亮的,但存在3楼说的问题,强电和弱电在一个盒内,不符合规范。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强电在墙内走塑料管,弱电在墙内走金属管,金属管需要接地。否则不合标。 ...

用带屏蔽的六类线就行,家用千兆目前够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见过网线与电力线走一条排线的

很多桥架里面都是电线和网线一起走的多

网友:
国际电工好像很多地方都在卖,而且质量参差不齐,不知道谁假冒谁

网友:
搓得漂亮,但不合规矩。

网友:
强电和弱电走一起有干扰吧

网友:
估计只有一个面板位置,也是没办法吧

网友:
铝箔不包还好,包了感觉容易挨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强电怎么能和弱电走一起?楼主你这不符合标准

同问,这安全性咋保证...

二○二五年二月二十六日

网友:
不合标准,但是电脑和电视还是要的最好还有个有线电视口,老家的老人还在用有线电视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淘宝上多着呢,怎么会没有呀,

淘宝上有的几乎都是2孔3孔不能同时插

网友:
外壳铝纸跟三孔插头太近了,有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