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制作修车坡道更换平衡拉杆

楼主(2025-02-26):
平衡拉杆坏了,过砍哒哒响,观察位置不太好操作,用废木头制作一个坡道,找到的材料限制长度有点短,晚上加班换的一个人拍照实在不方便,个人维修感觉最困难还是买到靠谱配件。有喜欢自己动手的欢迎交流,看图吧。

网友:
看着很悬啊

网友:
虽说是废木头,感觉也是大块的料啊。

网友:
这样用一定要注意安全。

网友:
平衡杆拉杆  那个球头有间隙一颠簸就扩扩扩的响

网友:
千斤顶顶起来加砖慢慢垫起来,两边轮流加砖也可以

网友:
这个坡道能顶起多少公分?看着好像不是太高

网友:
把方向打死会更好换,手艺不错啊

网友:
木工机械高手

网友:
刚花90多买了2个塑料的保养坡道方便保养维修,当然有安全支架的

网友:
换了有没有解决问题

网友:
废木头不好做吧??

网友A:
不缺器材,最缺的是可以DIY的场地。

网友:
再加付安全支架吧,我一直用安全支架。10年了,首保后就没去外面保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缺器材,最缺的是可以DIY的场地。

是啊,如果在郊区,可以找个地方挖个坑,方便得很。

楼主:
尺寸图,喜欢的可以抄作业,总长再长一点1050mm就完美了。

网友:
注意安全,最后在后轮加阻滑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