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一个投光灯

楼主(2025-02-26):
玻璃最难拆,撬开一点把胶划开,用到了开灯钳,坏了2个珠短接修复,玻璃胶封住。

网友:
这灯看着做工挺好的

网友:
这个灯做工还真好,是IP66防水等级的,所以那块玻璃是用胶粘上去的,很难拆;其实有的做法是:玻璃下面是橡胶软垫,也叫O型圈,用螺丝压紧玻璃,拆了螺丝就可以拿下玻璃。

网友(2025-06-08):
这个做工用料都不错

网友:
这种如何破解好像没有办法,很多大品牌投光灯都是这样做的,一切都布置好了 最后封住玻璃  坏了无法拆开维护 智能暴力弄坏

网友:
厂家故意这样设计的、降低使用寿命、增加维修难度、计划报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