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一个电信的4G智能摄像头

楼主(2025-02-26):
捡了一个摄像头。

电信的4G智能摄像头,带一块太阳能电池板。

这是摄像头。

参数说明。

提示语。

5V电源口。

揭开里面是type-C口。

把整体橡胶盖揭开,还有一个电源开关。

底部。

拆掉4颗螺丝,打开底盖,一片黑色海绵垫。

里面覆盖的是4节16850锂电池并联。

拿开电池,可以看到只有一根有效天线。

充电板子。一个C口,一只开关,电池插脚,输出插脚。

另一面,一只TP5000负责充电控制,一只ETA7090负责升压供主板使用。

拆开白色后盖,里面一只负责摄像头水平角度调整电机。

摄像头下面的存储卡卡槽。

黑色的是TF卡,白色的是电信卡。

TF卡是8G的只有几段文件,不是普通视频格式,电脑看不了。

打开摄像头前面,可以看到双侧板子,里面一层是摄像头图像部分,上面一层是通信模块。黑色螃蟹是CVITEK  CV1820,白色金属屏蔽模块是Air780E全网通通信模块。

负责摄像头上下角度调整的电机和小喇叭。

开机,提示:系统启动中……
可能是一直用太阳能电池板充电(经测量,太阳能电池板中等阳光时电压5.6V,短路电流只有30mA,是不是坏的?),导致电池包耗尽,输出电压0V,经单独给电池包充电,可以达到4.2V,接回电路,可以开机。不知道这个东西能不能改成wi-fi用的。
谢谢围观!

网友:
简单使用也是可以了吧

网友:
能不能在无线wifi下运行

网友:
主控里有固件,除非你自己写可以改wifi

网友A:
某人说要装监控       我说 我给他装一套海康的    大概一个摄像头东西全二手      他怕我骗他  然后也是买了个这玩意
  我帮他固定到彩钢瓦屋檐边上 50块手工费

      据说拼爹爹99买的     然后扫码花了150还是多少买了据说是三年还是多久流量

            我 还怀疑那个三年是有效期 而不是三年可劲造的流量   都是公众号充值了 所以随时可能跑路了

          app用的叫什么清瞳还是啥忘记了  外挂造型和你这一模一样    充值也是那个app里面 填写卡后面号码查询和充值

网友:
能不能刷成网络摄像头

网友:
太阳能电池板短路电流只有30mA,应该是有问题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某人说要装监控       我说 我给他装一套海康的    大概一个摄像头东西全二手      他怕我骗他  然后也是买 ...

这套路我知道,不是三年有效期,实际是一年后他们会换个公众号,说之前那个平台挂了,然后你想要把原来的余额继续用,那就再新的渠道继续充值才能用,你不用就是浪费了之前付的钱,你继续充值就是继续割你,反正不管怎么样,入坑物联网充值套路就已经是被割了,只能及时止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套路我知道,不是三年有效期,实际是一年后他们会换个公众号,说之前那个平台挂了,然后你想要把原来的 ...

我才买了四年的流量,被骗了?

网友:
合宙的4G模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才买了四年的流量,被骗了?

如果是电信正规平台肯定没问题,但是第三方充值平台,什么电信联通移动运营商随便切换的,就好比美容美发那个套路一样,都是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电信正规平台肯定没问题,但是第三方充值平台,什么电信联通移动运营商随便切换的,就好比美容美发 ...

看不出哪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不出哪买的?

这种都是第三方,我以前是正常了一年,然后想用余额买第二年,然后找理由想坑我,我就不充值了,而且物联网卡的流量用量都不太准确。最后及时止损,不充值了,浪费三四十块钱。

网友D:
我可能有毛病,我老想着用那个全网通模块做个按键机,只做通话功能。一键拨号,特定号码自动接听。短信,用智能机连上获取。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可能有毛病,我老想着用那个全网通模块做个按键机,只做通话功能。一键拨号,特定号码自动接听。短信,用 ...

可以实现的 很多这种模块都有mic 和音频输出  那种什么果园报警器 就是这种模块加上干簧管和电池什么的

  但是需要编程技能     而且有的模块的官网根本不提供开发工具程序 特别是移远

网友:
不错,这也能捡到?

网友:
主控里有固件

网友:
怎么感觉和我楼下那个作坊做的一模一样

网友:
第三方平台的流量充值,都不靠谱,连流量也是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