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link交换机9v供电,可否使用用12v的电源?

楼主(2025-02-26):
准备在弱电箱放一个tplink 交换机,发现是9v供电的。我的弱电箱只有12v供电,可否直接用12v电源供到交换机上?

另外支持 vlan 的8口小交换机有什么可推荐的?

网友:
简单,串四个二极管就行

网友:
一般都支持,不放心可以看下DC芯片查下参数

网友A:
通常没事,不过你都没买问个JJ?

二○二五年二月二十六日

网友B:
一共才8个口,你要vlan干什么?家里也要分得这么清楚?

网友C:
可以5-12v都可以用

网友:
可以的,实际他使用的电压范围更广,里面有ldo电路

网友:
一般都可以,不放心可以看下板上电容和芯片的耐压

网友:
楼上的都说了,那就不用说了。

网友:
现在带vlan的只要100多了。
我在看万兆光口带管理的,也只要4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5-12v都可以用

谢谢!(紫薯布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没事,不过你都没买问个JJ?

网上看了,支持vlan,价格又合适的只有tplink了。但是是9v供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共才8个口,你要vlan干什么?家里也要分得这么清楚?

主要是弱点到客厅只有1根网线,所以需要vlan。

网友A:
引用 楼主:
网上看了,支持vlan,价格又合适的只有tplink了。但是是9v供电的。

意思是你只买交换鸡,不买电源?

二○二五年二月二十六日

网友:
正常没问题,一般都是用16V以上耐压的电解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你只买交换鸡,不买电源?

它自带的电源,我不使用。把线剪断,只留下插头,硬接12v电就行了。

网友:
通用的,放心

网友:
可以的我试过,一般路由器工作电压是可变浮动的9-12V没问题,除非是特定芯片超过额定电压必烧

网友:
最好用原装标配电源更安全。

网友:
一根线  不分VLAN  也可以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