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琢美 电动螺丝刀 DD12V 首拆

楼主(2025-02-26):
博世旗下的琢美推出了最新的BluePrint 系列产品, 在美国官方首页上能看到至少有四款产品。已经发布了的有三款,其中包括了老掉牙的8240电磨,这个我有点摸不着头脑,8240都已经出品多年了。
但是我今天开箱拆解的是其中的电动螺丝刀,型号是DD12V,意思是Drill Driver 12V。既然是使用12V的电池,之前说过琢美跟随博世回到之前电池接口,这就给我们带来很大便利。

先来看一下产品具体情况。这次还是征用了8260的3AH的电池来配合演出。
正面还是一如既往的Dremel的蓝色Logo,依旧是蓝黑灰的色彩配色。
Dremel的蓝色Logo,配合一如既往的蓝黑灰配色

反面没啥看点,刚开始对于上面的暂停、快进键有点摸不着道道。
这里附带的暂停和快进键

前面使用六角形的快速卡口,这个就是比博世Go系列要方便了。
下面有一个小按钮,开始我不知道是什么

后面看没啥了,只能说这个磨具有点粗糙,没有博世锂电的GSB180,120系列的细致。
其实开缝感觉是有点大的

这个DD12V对于博世的6芯电池支持还是不错的,安装好以后能立在桌上。
对于博世12V 6芯电池支持不错。

电量显示灯在机器的左侧logo下。
电量显示灯,在左侧

你发觉底部有点蹊跷的?是的,这里藏了一个附加设备。
底部的水平仪藏身处

稍微用力抠一下,它就出来了
琢美水平仪。还带电池的

最后面有个开关,摁下以后可以拉出红外线,协助矫正
很小的红外线水平辅助仪

使用Type C口充电。这就很方便了。
充电的Type C接口

红外线的只有两米,但是足够了。
红外线参数

机身本身是带LED灯的,就在齿轮箱的下方
机身本身带LED灯

机身上附带的批头卡,我就卡了两个十字和一字的批头。这个机器的不足之处是不能使用双向批头。
十字批头卡一边

一字批头卡另一边

机器使用快速卡头,齿轮箱拧到最后面是钻孔功能,和双功能博世的GSR180或者GSR120功能一致。
这个是最后的钻孔 功能

扭力档显示最大在21挡,其实应该在25左右就是没有具体显示。
显示最大的21挡扭力

拆机之前先把快进键 暂停键的功能给解码了。这是其实一个金属定位器,就是拿来确定木头或者墙体里面有没有金属物,譬如钢筋或者螺丝。这个功能很实用,但是具体的功能我没详细试过,视频中的桌子亮红灯的下面位置的确是一个接口,但是我摸不到钉子。具体能探测墙体里面多深的金属我还没试过。

说个题外话,老美那边自己造房子的话很多都是木头配合石膏板的结构,真的像是国内农村那种钢筋水泥大豪宅,老美付不起那个工人人工的。所以一个堆放在车库的电动工具库外加自己动手是老美的文化,你去超市或者百安居也是很多的类似各种手动或者电动工具。很多家长等到小孩子到一定岁数就让孩子在花园干除草之类的活赚点零花钱,大一点的活都是一家人用周末时间一起完成。印象最深的是《变形金刚》里,主角父亲花好久把自家花园全部弄好,结果一晚上被擎天柱搞得乱七八糟,主角父亲震怒,以为进贼了。

------------------------------下面开始拆机-------------------------------

拆机没啥异常,把机身上螺丝都卸了,这次琢美使用的是六角梅花螺丝T8型号,螺丝越来越细了。在电池位后面有一个卡抠,要小心地拆掉。
电池位后面地卡扣

拆完以后,机器就打开了。使用的是无刷电机。
看上去线有点多,这个走线不咋地啊。
无刷电机,电路板,开关,12V取电模块,以及附加电路,这个后说。
机器打开以后的内部

先把齿轮箱卸了,不然不好操作。这个齿轮箱仔细看是有安装定位的。
齿轮箱使用E字突出来标识安装时候的卡位

另外一边使用的是C字,这种方式不会装回去的时候装反了。
另外一侧是C字卡位。

齿轮箱结构,使用了5个齿轮的行星齿轮箱。博世GSB或者GSR系列之前的一般都是三个。
5个小齿轮的齿轮箱

附加电路部分的金属定位仪。其实属于单独线路,感觉给出正确电压也能工作。
附加的金属定位仪

卸掉金属定位仪以后就可以将整个电路部分取出外壳了。
这时可以将电路部分整体取出

这里是LED的指示灯部分。所以我认为LED指示灯和金属探测仪属于附加电路的部分,因为其实他们不在也不会影响整体使用。
LEB照明和金属探测仪可以从主电路板拆除。

LED的灯板还是很用心
LED灯板部分使用了双灯

再看一下电路板的正面。主要就是和电池和开关的连接了。
主电路板的正面

电路板背面连接的是无刷电机。三根主线还是很硬,应该功率不小。
电路板背面

无刷电机主体
齿轮后面有一个橡胶垫圈,反弹卡位用的。

无刷电机的背面。
无刷电机的型号?

厚实的无刷电机

不知道是具体型号还是配件标识

最后就没啥了,还原装起来就是啦。
因为买来只有机身,所以需要自行匹配附件。然后原来适配博世GSB180的那种圆柄钻头都不能使用了,花费几十在并夕夕上薅了这套金属全尺寸钻头,正常应该够用了。
并夕夕上入的六角柄钻头

再配合下面这套批头
比较全的75MM规格批头

机器装上钻头的样子。
钻头和机身适配

最后上个全家福,估计够我折腾许久了。
钻头+批头+机身

最后总结下,整套设备来讲,提供的水平仪,红外线划线校对,包括金属定位仪,的确是我们日常使用时候会用到的附加功能,省去了我们另外再购买设备,包括使用时候寻找设备的可能性,这个的确方便。

但是有几点不足:
1. 我文中说到,不能使用双向批头,这个就导致一些不方便,因为很多双向批头都是十字加一字。然后另外一边加常用的一个内六角批头就直接带走了。或者两遍是两个不同尺寸的十字加一字批头。
2. 博世的GSB GSR系列出厂很多年了,作为博世旗下的琢美电批居然不提供冲击功能?可能它后期会通过发布新产品的形式更新齿轮箱实现这个冲击功能,但是为啥不在一开始就提供呢?虽然说这个冲击功能比较弱,但是在一些硬木或者砖墙打孔的时候很有用。打个小膨胀螺丝啥的就没必要再去找工具了。
3. 这个壳体的制作比较粗糙,对比GSB系列的电批系列,拆完装回,打好螺丝基本看不出缝隙,这个琢美的问题在3000型号某些批次上好一些,但是4000以上整个系列都是这个毛病,无论拆过没拆过,这缝都感觉很大,希望它以后能改进吧。
4. 电路板屁股上的两个电容,其实这年头换成贴片电容应该也不会差多少钱,我也不知道为何还在使用这种电解电容。
5. 之前在拆8260的时候吐槽过,现在再吐槽下,一定要使用电路板焊接接线方式吗?做成接插口方式是不行吗?我也搞不懂是因为电流过大还是什么其他原因。
最后祝各位都能找到各自趁手的工具。

网友A:
这个钻眼同心度咋样,小钻头会不会容易断

网友:
无刷电机就是好了

网友B:
用料看起来不错

网友:
不是激光的吗?怎么叫红外线呢?

网友:
看起来真的不错

网友:
先看图片心想这杂牌螺丝刀外观造型还不错,原来是博世旗下的,看走眼了。

网友C:
质量不错,就是这造型太前卫了。

网友:
说出价格让我死心

网友D:
那个不是红外线吧,是激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钻眼同心度咋样,小钻头会不会容易断

其实搞来还没怎么试过,一直是使用重器GSB180-LI。
这把能代替的只能是GSR180-LI,话说我还有一套得力的电批,这套适合轻度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不是红外线吧,是激光吧

好吧,激光。我感觉我不太能分得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料看起来不错

外壳看起来比较粗糙。闭合不是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质量不错,就是这造型太前卫了。

主要是添加了2个附加功能,方便外带了。
不然你还要单独去带而且要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钻眼同心度咋样,小钻头会不会容易断

短批头还看不出来,长批头是有一点晃动。但是小钻头你不会很长的。
---------------------------------------------
这让我想到另外一个梗。我见过激进的证券交易员,我也见过老的证券交易员,但是我从来没见过又老又激进的证券交易员。 因为激进的只能短一点,容易折。

网友:
这个电动螺丝刀看着确实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