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海康威视65W充电头

楼主(2025-02-26):
65W的,支持QC和PD,可充笔记本,狗东59大洋购买,保修一年,一年过保了插头准时老化脱落,无法无损拆开维修,外壳很结实,锤子砸都砸不开,用风枪一边吹一边用镊子往下薅壳子才打开,焊上线还能用,金属工具碰到电容会打火,感觉用绝缘胶带缠也不靠谱,绝缘还不知道怎么做合适,找不到合适的外壳就先扔一边吃灰了

2025-02-28更新:续上命了,请欣赏手残党的外壳

网友:
焊的结实,拆的废力。帖主辛苦了。

网友A:
拆得狗啃一样,还不如用钢锯条锯开再用哥俩好粘回去好看点。

网友:
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得狗啃一样,还不如用钢锯条锯开再用哥俩好粘回去好看点。

是的,搞个插头改一下就行了

网友:
感觉还可以

网友:
直接搞个内种防水盒装

网友:
拆是拆开了,但装不回去了

网友:
看起来不错啊!

网友:
现在的充电头都只能暴力拆解,可惜

网友B:
这种大功率充电头空间小,散热差,寿命都不长。

网友:
做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
锯开是最好的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大功率充电头空间小,散热差,寿命都不长。

能自己开散热孔,注意防溅水,淋水使用吗?

网友:
做工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得狗啃一样,还不如用钢锯条锯开再用哥俩好粘回去好看点。

应该是没经验

网友:
海康威视也做这个

网友C:
防水盒开孔 要不就画个图到立创3D打印外壳

网友:
引用 网友C:
防水盒开孔 要不就画个图到立创3D打印外壳

选ABS,PC聚碳酸酯,耐热3D打印树脂。PLA聚乳酸酯过热容易变形。楼主电源用料很好,足功率,不应该破拆外壳,用超薄砂轮电磨,切细缝分离,修好后胶水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