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映趣sharp3理发器,顺便改装升压电路

楼主(2025-02-26):
疫情之前买的,当时说是小米生态链的,现在好像和小米没什么关系了。

电机是一个3.7V碳刷电机,忘记拍照了,就是很普通的一个电机。
原PCB如图
单层板,电路都在正面,背面是一节14500,通过4056来充放电管理。4056旁边是一个单片机,无丝印。
开关通过两个触点短接来进行开关机,具体是单片机一个引脚保持高电平,为关机状态,短接后拉到地,单片机驱动控制一个NMOS,进而控制电机负极通断。
电路很简单,这个单片机在这里有点多余,没什么用,感觉只起到了控制MOS的作用。

这个电路有个问题,因为是用电池直接输出的,所以随着电压下降,电机转速会越来越慢...越用越卡头发。
拆都拆了,索性直接改一下吧。

用的是tps61088 dc-dc boost,一颗同步整流升压芯片,支持4.5V-12V输出,最低3V输入好像,正好符合需求,设置成输出4.3V-4.4V左右即可,太高用久电机太烫,比原本充满电4.2V高一点就行
这个芯片有个坑,虽然它有EN脚,但是这EN脚并没有什么用,因为即使这个芯片VIN没供电,电流也会从SW的电感流到芯片里的体二极管然后流出去,所以第一次打板的时候计划用短接方式控制EN脚来开关电机的方案失败,一焊上电池就转个不停,根本停不下来。第二次老老实实用短接的方式,控制电池正极到电感输入的路径才解决。这个芯片还自带了软启动编程,可以控制软启动时间,也不怕启动电流太大烧芯片了。

可以听到软启动前后电机转动声音不同,改装完成,所有功能正常

网友:
改造的不错了

网友A:
楼主厉害,达到出品剃刀控制板水平了!!!
这个升压螃蟹输出是稳压的吗?正在找个输入3V输出稳压5v的螃蟹,它可以吗?

网友:
做工还不错的!

网友:
恭喜改造成功!

网友B:
德州仪器原装同步整流不便宜,给消费类小电器,用普通升压板也行。楼主能做电路板的话,顺便用霍尔电子开关,替代物理通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厉害,达到出品剃刀控制板水平了!!!
这个升压螃蟹输出是稳压的吗?正在找个输入3V输出稳压5v的螃蟹 ...

是稳压的,按照官方给的参考电路设计就行,电感要靠近芯片,输出回路要短,别的没什么特别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德州仪器原装同步整流不便宜,给消费类小电器,用普通升压板也行。楼主能做电路板的话,顺便用霍尔电子开关 ...

这个芯片出的挺久的了,某宝才卖一块五,性价比挺高的。改霍尔的话还要改磁铁,下次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德州仪器原装同步整流不便宜,给消费类小电器,用普通升压板也行。楼主能做电路板的话,顺便用霍尔电子开关 ...

我的飞科理发器就是开关坏了,长期使用后触点氧化再加上金属疲劳,无法修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飞科理发器就是开关坏了,长期使用后触点氧化再加上金属疲劳,无法修复了。 ...

我用了也得有四五年了,外壳部分的开关一点没氧化,好像是铜镀金的,倒是PCB被刮了几道痕,但是也没影响,而且一点没金属疲劳,还很有弹性

网友:
空间够的话,改个18650电池,动力更足。